波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毛刺

楼主(2009-12-04):
下载了一个虚拟仪器,通过耳机插孔将信号引出,为了增加输出电压的幅值并且增大帯载能力,信号引出来以后就用lm324搭了一个放大电路,当输出正眩波的时候,波形没有问题,然而输出方波和锯齿波的时候,波形有很大的毛刺,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该用什么方法整波啊

网友:
还是用直接耦合吧……可能是寄生电容引起的吧

楼主:
放大电路输入端如果直接耦合,输出端没有输出,我把输出端的电容去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我发觉吧,估计是我的声卡有问题

楼主:
但那也应该有滤波电路整波形啊

网友:
这不叫 毛刺

这个叫 过冲

网友:
楼主下载的虚拟示波器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输入,放大,输出中至少有一个环节存在LC的谐振;或者说布线或相关设计不太合理;

楼主:
楼主下载的虚拟示波器能不能共享一下?
==================================================
本论坛上位机那个板块里面就有,你先找找吧,没有我再给你上传

楼主:
输入,放大,输出中至少有一个环节存在LC的谐振;或者说布线或相关设计不太合理;
====================================================================================

我用音频线直接引出来接到示波器上,还是那个样子,估计是声卡里面存在震荡,

网友:
太巧了,昨天我刚碰到这个问题,把LM324换成LF347马上解决。但是我用的是双电源,你看下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