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以下的频谱分析仪有没有DIY的可能啊?

楼主(2009-12-04):
现在市面上的频谱分析仪都很贵,如果能DIY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在网上见过

楼主:
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http://www.rf51.com/pp.htm,这是网址。当时我看到时还能找到diy的资料,现在只剩下套件了

网友:
自制射频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俗称射频万用表,是对一切射频信号进行幅度(功率电平),频宽,频点即高次谐波的分析,可对无线话筒,对讲机,无线电话,手机,航模,遥控器等进行非接触的频率,功率电平,谐波测量, 扫描接收并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一到几十个频道的频率点和幅度, 因长期以来以其价格昂贵很难得到广泛应用.本频谱分析仪以普通示波器为扫描接收显示单元, 价格低并附有频率计功能用于测频, 是广大电子爱好者维修开发射频电子产品的必须设备.
一.本频谱分析仪基本组成
1.频率转换指示模块:(1)该模块内包含有基准时钟振荡器;(2)高速256分频器;(3)闸门时间控制器;(4)LED输出驱动,外接8位LED共阳数码管,在测频状态时可作为标准频率计使用,末位的精度为百HZ位.(5)在频谱扫描状态显示精度为百KHZ位2.频谱扫描模块:(1)包含宽带接收电路,(2)频率混频转换器,中频滤波放大电路(3)时基基准发生器,Y轴信号,X轴同频触发输出到普通示波器的Y,X轴,该模块包括中心频率调整旋钮,波段控制旋钮,中心频率展宽旋钮,接收灵敏度调整旋钮的输入端口.
3.基本技术指标
(1)频率转换显示模块:测频范围1--1000MHZ,8位LED显示分辨率为百HZ位
测频周期0.64秒
测频灵敏度20MV 1--1G范围内
频谱扫描接收中心频率显示为MHZ后一位即百KHZ位
电源DC 8V大于或等于2W
(2)频谱扫描模块:1.频率范围50--900MHZ
2.中心频率显示精度100KHZ(展宽时)
3.扫描中心宽度0--30MHZ(可调)
4.扫描灵敏度 可调最高1微伏
5.射频输入阻抗 75欧
6.输出2毫秒触发同步脉冲(用于示波器X轴外同步触发)
7.输出0--1.6伏频谱扫描解调信号(用于示波器Y轴显示扫描到的射频信
号幅度)
8.电源AC 18伏大于3瓦
二.安装与使用模块连接见图1;模块外形见图2;整机外形见图3;各种频谱波形见图4以上模块都经过多次检测,只要按图1连接正确,安装不要调试即可正常使用.三.接上频谱扫描模块电源,开启频率转换模块电源,8位LED应显示SETUP,12345678  .频谱扫描模块中的频段选择放在需接收的频段  上,A频段:50--160MHZ;B频段:160--460MHZ; C频段:460--900MHZ.同时Y轴输出  接示波器Y轴输入端,示波器灵敏度放在0.2伏档,输入选择AC;发行X轴输出接示波器X轴外触发同步输入端,并选择正电平外触发,扫描选择2MS/格档,对一般示波器要求有X轴外触发输入端,X轴频率扫描0.5MHZ以上的普通示波器都可使用.以上连接正确后选择所要接收的频段,如扫描到有该频段射频信号时,示波器显示屏上即出现信号波形,调整中心频率旋钮, 让幅度波形对准示波器显示屏中心线,此时可以从LED数码管上直接读取频率数,分辨率百KHZ位.该数即为接收到的射频频率数.当扫描宽度展宽时,有利于提高LED所显示的频率精度.理论上频谱仪可同时显示无限路的信号频率和幅度,但受频段,扫描宽度及示波器显示屏分辨率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同时显示几十个频点幅度是可以的,输入射频信号应在0.5uV--5000uV之间,如更大的射频信号时应衰减后输入,否则会引起频谱扫描模块的损坏.对于晶体本振可用探头靠近即能显示读取,因其扫描接收灵敏度很高,应调整灵敏度旋钮于适当位置,否则会扫描到很多杂波信号影响视觉效果.在高灵敏度扫描时最好关闭频率转换显示模块,以免干扰频谱波形显示.以上操作在使用中多加注意.在检测末知频率时,频谱仪是非常有用的,如一个LC振荡器的无线话筒,射频输出才1mW,一般频率计无法检测到,检测连接线也会引起LC振荡频率的变化,而频谱仪可扫描到该信号并在几十米以外都可以检测其频率,射频幅度.对于频率未知的遥控器也可用此方法扫描到,以此确定其工作频率, 射频幅度.对于本振电路可用频谱仪观察到基频振荡,及多次谐波,频率带宽,有无寄生振荡等.把输入探头换上天线作为接收信号扫描显示器使用时可探测到扫描频段内的所有信号频率,场强幅度.当作为频率计使用时,因其灵敏度很高,没有信号时数字会有跳动,一旦输入测试频率,LED即显示所测的频率.20mV的灵敏度对应于1G的频率,加大输入电平时可测到更高频率.

楼主:
现在身边的RF越来越多,能搞个开源的活动就好了。

网友:
1G的能测有线电视范围;自制无线话筒;对讲机;研究射频电路等等用途。
都是很好玩但轻易玩不起来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高频的仪器。射频电路原理可以在“电子工作台”等模拟器上学习。实际电路就要复杂的多了。

网友:
坛里有人在做26GHz的……

网友(2010-01-03):
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电视机的高频头做一个简易SA呢?只要将AGC断开,手动控制,校准一下,应该能行。
如果真想做一个比较象样的,可以参考这里:
http://lea.hamradio.si/~s53mv/spectana/sa.html

网友:
能不能弄个扫频仪...

网友(2010-06-03):
我想中频以后直接ADC然后数字处理。哪位大虾能搞定前面的射频,我可以做后面的数字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中频以后直接adc然后数字处理。哪位大虾能搞定前面的射频,我可以做后面的数字部分。

SDRAM 你对这个项日有兴趣?
我正在做一个类似的东西,1GHz是没有问题,1-2GHz, 2-3GHz差一点,正在进行中,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

网友:
只要能做100M的FFT,频率可以无限延伸
前提是能做出稳定的信号源
另外如果要能读出峰值功率,还需要程控衰减器来进行校正

网友B(2010-07-23):
我有几个TUF-3H的混频器,但只有400MHz的带宽,想试试

网友:
高频头做个频谱仪还不错的,哪位高手能搞个图。

网友:
一几个高频电路 (原文件名:9154424627.gif)

网友:
这个电路高通在哪里,好像一本杂志有详解。

网友:
别说1G,就是100kHz一下,几乎没可能。

道理很简单,能够简单diy出来,不会卖那么贵了。

网友:
100k的是小菜了,高速AD采样再FFT一下,魏坤的示波器就有这功能。

网友:
呵呵,回复【18楼】gzhuli 咕唧霖
100k的是小菜了,高速ad采样再fft一下,魏坤的示波器就有这功能。

呵呵,是么?这种东东要卖到10几万英镑,你要发财了。

不怕你见笑,这个我搞了2年。

网友:
定性测试不难;定量,特别是精确到0.0XDB,还要求曲线平坦,这太难做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又没提精度,8位ADC和24位ADC都不是一个价啦。
DIY有DIY的做法,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极高精度,所以不是不可能DIY出来。
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够贵的了吧,照样有人DIY。

网友:
用个数字示波器不就行了,定量也行,前巡的不好做有个图比较容易。

网友:
自制频谱分析仪关键部件,有没高手重绘下恒温部分电路,加温部分就是个电子负载.

网友:
不错,双恒温槽的OCXO。

网友:
国产山寨的1G频谱也不贵,2000-3000块

网友:
顶级好用,利器!!

网友(2010-09-10):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ad8318得到rf的rms传给adc

网友:
S53MV做的1.75G频谱仪可以参考

网友(2011-04-06):
最近还真是想过用数字高频头做一个简易频谱分析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还没有具体进行估算,比如信号强度、中频带宽、步进等,哪位哥哥有数字高频头(电视机用)的详细资料的可以传上来一份么?有空了就开始研究

网友:
有本期刊有详解,国际电子爱好者.

网友(2011-07-13):
这个貌似可以的,楼上的几位兄弟说了个很方便的法子,就用电视高频头。一下子省很多事

网友:
简单的貌似容易,不过我的泰克1.8G频谱仪体积巨大

网友(2012-06-09):
http://bbs.kechuang.org/read-kc-tid-43005.html不知道这个和楼主说的有区别不?

网友:
1G的有什么意义,买一个也不贵.
当然能做精密还是可以的,但代价不值得.
最重要的是信号源
到500M的我10年前就做过,1G的原理也一样
现在器件又便宜又好用所以做1G的并不难,但没啥意义.

实现方法:
先做两个信号源,范围0.05-1000MHz
输出要平坦,幅度需要20dbm
信号源后接一个20db的电控衰减器
做镜像抑制混频器(就是两个双平衡)
输入衰减器范围至少要60db,并且尽量可以忍受+20dbm以上的输入

然后把输入的信号与信号源混频得到固定的中频
中频芯片的场强输出就是当前频率的功率
就这样按屏幕的设置一个点一个点的扫过去就行了

费这么大劲作1G的实在是不值得

网友:
FFT是不可能的,高频的频谱仪不是fft出来的

网友:
bbs.kechuang.org 有 0-3G的标量网分+简易频谱,是爱好者diy的,动态120db,手持设计,价格3k左右。
样机已经出了。试用软件团队打算F103升级F407,结果被坑住了,预计到6.15才能批量出货
http://bbs.kechuang.org/read-kc-tid-40399.html
指标肯定比不过Agilent,R&S,但是1来比安泰信要好,2来对一般调试已经足够了,是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
想玩高频的就一定要先有仪器,必须有:信号源,频谱仪,网络分析仪,功率频率表,这是必备的,如果缺一就不必考虑了,必须先有仪器.
还必须有辅助设备: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最少2只),调制度分析仪,音频分析仪(至少是失真度仪),4台稳压电源,
以上海只能搞通道,要进入数字化领域,以上设备后面加个0.

不要想着做个什么天线分析仪,频谱仪什么的玩,连S参数都搞不明白,有仪器也白费,最终干不成什么,所以静下心来学习比一切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既然有人能设计出来,就有人DIY。

网友:
楼上那个包了海绵的东西貌似很精密啊

网友:
这东西自己做出来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了

网友(2012-08-01):
看这个
http://www.bjutc.com:8080/company/main.jsp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TUF-3H的混频器,但只有400MHz的带宽,想试试

支持哈哈

网友:
买一个模拟的,好用还不贵。自己做,完全没必要。就像现在的示波器。国产的已经很便宜了。自己做的成本+人工完全可以买了。

网友:
哇,自制频谱分析仪,那工作量岂不是很大

网友:
频谱仪,高大上,公司有2台,若能自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