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输出Protel PCB的一个方法

楼主(2009-12-05):
export-protelpcb.ulp 一个输出protel pcb的脚本 export-protelpcb.ulpourdev_510939.zip(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export-protelpcb.zip)

下载解压后,把它放在EAGLE安装目录的ulp目录下.

好测试
运行eagle, 随便打开一个PCB,比如我用hexapod.brd.

然后选择菜单的 File -> Run ...
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export-protelpcb.ulp文件, 打开。

然后又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这个就是要输出的PCB文件了,随便保持在一个地方。

用Protel打开的效果

楼主:
发现那个DS3886的丝印反了,大家用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输出gerber给厂家就是了,还要转?

网友:
这个是EAGLE自带的输出Protel PCB的ULP。
仔细看看,就会知道,何止那个DS3886的丝印反了,问题多多。
其它的EAGLE输出Protel PCB,目前还没有见到一个不出现异常的方法。
况且,进行这种转换,实在意义不大。

网友:
我一直留意Eagle导出Schematic的方法,不论Protel、Pads还是其他,很可惜目前仍没有可行的ULP或第三方软件~
PCB层面转出的意义却是不太大。

网友:
关键是没人愿意做。感觉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个人感觉也没这个必要。

TI 为用户提供了MSP430系列开发板的EAGLE项目文件以及元件库,意法半导体也提供了元件库。EAGLE的用户越来越多。尽管说高端布线使用EAGLE的用户极少,但毕竟低端布线的市场还是很大的。元件库也越来越丰富。国外的PCB厂商可以直接处理BRD文件,国内俺只找到一家,不过还是打算只发gerber。

EAGLE发展了20年了,还真够慢的,似乎只是最近几年才有较大的进步。似乎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做。。

网友:
Eagle操作明确,条理清晰,如果加入在线的DRC和有推挤功能的route部分,很有希望打破低端PCB由PADS主导的格局,可惜开发商自主意识过强,似乎不太在意市场……

网友:
eagle Pcb转pads pcb ,protel 很简单,schmatic 也可以只是烦一点,要是转到的工具多,我是用 diptrace 2.0 ,pcb,schmatic 直接转沒问题,很方面,但是转到 pads logic,就烦一点,不是不可以,下面图片就是转到 pads logic 的

hexapod.sch  powerlogic

网友:
哦。。是借用 diptrace 提供的 ulp,然后导出到其他格式。~~不错。。。请问有河蟹版么?

Eagle_to_DipTrace_PCB.ulp

Eagle_to_DipTrace_SCH.ulp

网友:
diptrace 2.5 r3 不錯,內置二个 router ,其中sharpe based router 很好,但只有demo 版 250 pin 2 layer,另外2.0 版 1000 pin 4 layer 破解版我有,沒有sharpe based router,不过我用 electria sharpe based router 2.11 版的所以对我沒影响,这个破解版我也有,但不知怎样上传上來,文件有限制吗?

diptrace 2.0 with crack

网友:
diptrace。。。官方才是 2.05啊。。

功能不错,不过原理图编辑用着不舒服,看着难受,不如Eagle。

layout 倒是不错,上手也比较容易,但是虽然软件不大,可占用资源很大,尤其是敷铜的时候,半天才能处理完,同样用Eagle就非常快。

感觉 diptrace 的layout很多小功能都是eagle没有的。。

我用 ethernut13h 图尝试了下eagle到diptrace的原理图和PCB图的转换,转换的很不错,除了PCB有几根线没转换(与敷铜有关),原理图也可以,只是不喜欢diptrace的原理图,没细看。

的确是好工具!!谢谢 tmlee !!

另:ourdev 上传文件没限制的。有啥好东西奉献给大家~~HOHO

还是有点问题,缺了一些层。。贴个图吧:

网友:
楼上同学,你的网站很长时间无法打开

网友:
哇哇,我也用过DipTrace转过,看来是没学透啊,呵呵;再试试看,谢谢tmlee的提醒。

网友:
俺那个网站。。。算是废了。。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唉。

你用VPN访问吧~~俺最近打算更新一些东西。。

网友:
嗯,花生的小站还是不错的Eagle站点,就是更新少了点~

网友:
懒得弄啊。。。答应别人弄演示的FLASH也没弄。。毕竟俺还没学好呢。。

网友:
ethernut13h 你这个版不錯,发上來学习学习。

网友(2010-05-16):
原理图转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死。。。都快半年了才看到。。

ethernut 那个是官方提供的。我在用它做产品。

网友:
俺想怎样将Altium to Eagle.用Eagle出高清3D照片。

网友:
这个你得问tmle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想怎样将altium to eagle.用eagle出高清3d照片。

既使能够将 Altium 完美地转换到 EAGLE,也不能顺利地得出 EAGLE3D。
这是因为 EAGLE 和 EAGLE3D 的元件封装(大多数)是有对应关系的,而 Altium 和 EAGLE3D 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用的tmlee 的方法,先将Altium to Pads ->Eagle。虽然有些麻烦,但是出来3D照片很漂亮,看来需要整理Altium库和Eagle的库还有PADS的封装库统一才行,否则需要处理的事太多。麻烦。谁要是能编一个Altium运行的scr文件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得找 Altium 用户写了。。

网友:
有人有eagle到protel的ulp文件吗,可以保证没有太多数据丢失或者失误的,当然没有数据丢失就更好了

网友(2010-06-23):
回复 网友E:

官方网站上有很多网友贡献的ULP,下面是地址,你去找找,应该有
http://www.cadsoftusa.com/cgi-bin/download.pl?page=/home/cadsoft/html_public/download.htm.en&dir=eagle/userfiles/ulp

网友(2010-09-18):
先彪了再说!

网友:
楼主的东西,360报警啊!

网友(2011-03-05):
得閑學嚇佢

网友(2011-11-24):
转换成功,成分感谢!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怎么让隐藏的飞线显示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