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零点漂移严重怎么处理?

楼主(2009-12-05):
大家好!最近在用CS5532做一个称重变送器,遇到零点漂移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用的是公司的CS5532模块,所以我认为元器件引起的漂移,应该不会这么大的,在别的称重仪
表上也是用这个模块的,经过同样的测试最多只有6个码左右。

1、CS5532 设置为  15SPS     x64
2、将CS5532 转换码 去掉 跳动的5个码,取19个码,进行运算处理。
3、主控制器使用AT89S52,使用WAVE6000 仿真器开发。

使用称重仪表校验器进行标定,最大显示值为30000
0 对应校验器输出电压为0.412mV
30000 对应校验器输出电压为 4.501mV

现在发现在运行了几个小时后零点会漂移 6-8个码左右
在高温室里运行了一个晚上后,漂了20多个码

程序里就是不断的读取CS5532的转换码,然后转换成对应的显示值。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衡器,所以描述上可能有些不清楚,希望大家可以指正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的特性决定的吧  一般的电子称都有零点跟踪功能(具体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别的称重仪
表上看不出有漂移。

楼主:
传感器输入是用标准的称重仪表校验器输入的,传感器的供电压稳定。从高温室拿出来的一台表进行测试发现它的零点漂移量会慢慢的减小。我在软件上只进行了简单的平均滤波算法。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标准的称重仪表校验器”是指什么设备?报个正规的名称和型号规格上来,如果是常用的点位差计,那么你必须保证它所在的环境要温度恒定,否则结果漂移很正常。

温漂可以看CS5532的手册,CS5532有两个档次,AS和BS,AS相对噪声大一点。

网友:
楼上的大哥,温漂可以看CS5532的手册

你的意思是说CS5532有抗温飘功能?、、

还有对CS5532的通道切换要这么切换,我老是切不到2通道

楼主:
我使用的是CWI-5型称重仪表校验器
看来我对DataSheet 还是看的不够仔细,不够理解,在学校里做东西只要能实现功能就OK了,从来没有看过温漂这个参数
Parameter
                            |   CS5532-AS/CS5534-AS    |     CS5532-BS/CS5534-BS |
Parameter                   | Min      Typ        Max  |  Min       Typ     Max  |    Unit
Offset Drift (Notes 3 and 4)|  -    640/G + 5      -   |   -    640/G + 5    -   |   nV/°C

上面这个参数Offset Drift 是不是就是指CS5532的温漂啊?
如果我的CS5532温漂在正常范围的话,是不是要在软件上做零点跟踪处理了,那请问诸位大哥能否给介绍下零点跟踪在程序上
实现的原理?我GOOGLE过,好象很少有资料
谢谢!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
对CS5532的通道切换要这么切换,我老是切不到2通道

请楼主 指导下

楼主:
由于项目紧张一直没有试过 切换通道呢。
我只用一个通道,等这次完了在去试试,真是对不住上面的兄弟了。
现在就差这个漂移的问题了,哎!过几天就要被带走测试了。

网友:
4楼朋友:

我没说芯片可以抗温漂,是温漂指标在手册里有详细描述的,怀疑芯片之前,最好先对照芯片手册上的标识,核对计算一下,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没法怨谁了,改方案吧。

30000漂移六个码,要看具体问题的变化了,既然是对温漂产生了怀疑,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对漂移的数字有精确的测量,还要测量实际的温度变化等等相关的重要参数,综合评估。只有1个指标说明不了问题。

CS5532的本身温度漂移还是很小的,请注意外围器件的,特别是电容的选择,信号

楼主:
下面这参数是CS5532芯片资料里的

Parameter                  |   CS5532-AS/CS5534-AS    |     CS5532-BS/CS5534-BS |
                            | Min      Typ        Max  |  Min       Typ     Max  |    Unit
Offset Drift (Notes 3 and 4)|  -    640/G + 5      -   |   -    640/G + 5    -   |   nV/°C

上面这个参数Offset Drift 应该是CS5532芯片的温漂吧?
那么G = 64, 640/G + 5 = 15 nV/°C
那么 30°C的温差会产生 15*30 = 450 nV =0.45 uv的漂移

高温实验引起的漂移远远大于上述芯片漂移,而其温度降到室温时它的漂移量也会减小,一直到消除,
那么说明是CS5532的其外围器件的温漂引起了这个大漂移。可以这么认为吗?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

但是因为用的CS5532模块是以前一个工程师做好的一个独立的小模块,只引出了串行口和传感器输入口,且已经应用在别
的衡器产品上了,一直都很好。所以我认为不太可能是CS5532的外围器件引起的,如果不是CS5532模块引起的
漂移,那么就剩下电源了,但是我测过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在高温时和室温时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还得在测试下看看,希望
大家能给点建议,我是第一次接触衡器,也是刚入毕业进入电子开发这一行当的,没什么经验。

网友:
CWI-5型称重仪表校验器 本身也有温漂的 不知道它有说明没有
测试的时候把校验器 放于恒温环境,然后测试 芯片的温漂 据我以前测试 CS5532 芯片的温漂很小的做衡器几乎可以忽略的
主要是传感器的温漂的

网友:
8楼的大哥;

你说的注意电容,是指什么电容?那22NF的电容 还是电源上用的滤波电容?
最好能上图指示下。。谢谢

楼主:
Parameter                   |   CS5532-AS/CS5534-AS    |     CS5532-BS/CS5534-BS |
                            | Min      Typ        Max  |  Min       Typ     Max  |    Unit
Offset Drift (Notes 3 and 4)|  -    640/G + 5      -   |   -    640/G + 5    -   |   nV/°C

为什么增益越大,温漂就越小呢?和我的理解相反,或许是我理解错误了,那位大哥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
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CS5532里面的22NF的电容是什么电容,怎样才能买到啊?是独实电容吗?资料上面只写了C0G电容,我不知道是什么电容

网友(2011-08-09):
请问如果  22nf 没接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2013-04-16):
学到了不少东西,马上开始要试试5532

网友(2013-11-15):
我的在解决零点漂移

网友:
也在研究零点跟踪的实现,不过感觉像是造假,也许是我还没参透....5532零点漂移不好解决....

网友(2014-09-24):
标记,cs5532漂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