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UNL2803的大电流来源于何处?

楼主(2009-12-05):
如题,我看了UNL2803的中文数据手册。
其原理图如下所示。 但是怎么没有看到提供电流的引脚?不接电源如何能实现电流的放大(或驱动)?
第10脚是做什么用的?

每个管子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aa.png)

UNL2803整体原理图 (原文件名:截图.png)

网友:
连达林顿电路都看不明白?和普通带阻三极管一样的用法。
电流当然从负载过来。
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是吸收电流,不是对外提供电流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指点,小白我这里谢过了!

请大侠帮忙看看这种接法是否合理?我的理解是这样地:
其中HC0到HC7是共阴极的行选择信号。每行LED的阴极都连在一起,连接到HCx(x=0..7)。
L0到L7是列数据,输出1对应点亮,输出0对应点灭(应该限流电阻吧?)。
我的本意是由L0到L7提供LED供电电流,而后用ULN2803做行选择驱动,同一时刻ULN2803只有一个输入引脚为1,
其它输入0,被选择的输出达林顿管会把每列的电流最终都汇总起来流向GND。
这种接法是楼上所说的“吸”电流作用吗?

此图是否正确? (原文件名:截图.png)

网友:
2803是OC门输出。

网友:
你把它看做是7个NPN的三极管,排在一起,为了减少芯片引脚,把7个三极管的e级接在一起共地,于是有了9号脚。

10号脚 那个二极管是 感性负载时做续流用,接电源的

网友(2014-03-30):
楼上说点对,是OC输出,发射极接在一起,节省引脚
但是是8个NPN型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