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如何避免电弧干扰

楼主(2009-12-05):
请问各位大虾,我的MEGA128弱电系统用在一个交流接触器和大功率电源变压器的环境,由于交流接触器动作过程中有火花弧现象,使得我5V的PCB电源会产生+1V至+10V,频率点在70K到120K的冲击脉冲出现,请问这样的脉冲会影响到我的芯片正常工作吗,请有相关经验的高手指教如何避免或减弱这种干扰,谢谢!

网友:
好可怕。。。等着看结果  帮顶

网友(2010-11-08):
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0-12-19):
感性元件的开断,除了会导致电磁发射EMI,还会在电源回路上产生浪涌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过度的电磁干扰会是MCU产生误动作、死锁甚至损坏。

对于电磁发射EMI,由于你的产品是低频设备,受它影响可以忽略,需要注意的就是晶振外壳接地、布线缩短、关键信号周围覆地铜即可。

对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有条件就采用电源共模滤波器和隔离型DCDC(如 金升阳IB0505S),即可将电源上的共模干扰抑制殆尽。

对于差模浪涌,可以给你们的接触器的A1 A2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器,可以削去一些浪涌。另外在你的5V电源入口,将VCC对GND之间并联一只击穿电压约6V的瞬态抑制管(TVS)。可以将作用于VCC-GND的差模浪涌钳制在6V左右,从而将干扰压制到安全范围。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