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PICKIT2无法调试PIC24FJ64GA002,提示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

楼主(2009-12-05):
自己做了一款精简版的PICKIT2,烧写没问题,就是进不了debug
debug下,点击烧写,总是提示进入不了调试模式

这是软件的返回信息:
Programming Target (2009/12/5  12:31:53)
PIC24FJ64GA002 found (Rev 0x3003)
Erasing Targe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3FF)
   (Using Programming Executive)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3FF)
   (Using Programming 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 Executive (0x-800100 - 0x800400)
Verifying Debug Executive (0x800100 - 0x800400)
Programming Debug Vector
Verifying Debug Vector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NOTE: Check that the ICS (Comm Channel Select) Config bits are set to the PGxn/EMUxn port PICkit 2 is connected to.
PICkit 2 Ready

看提示,应该是配置位ICS设置问题,但是,我的配置位选择的就是PGC1/PGD1,与硬件链接PICKIT2一样

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位要注意?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是外部晶振先换成内部晶振来试试!!这种情况多数都是晶振原因。

楼主:
测试过了,也是不行的
可能本身电路就有缺陷吧
准备重新做一块看看情况

网友:
VDDCORE的电容接了没有。

网友(2010-03-28):
程式和配值问题,换个程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