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同型号5V 12V 24V继电器的的性能上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2009-12-05):
问一下:同型号5V 12V  24V继电器的的性能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个人理解: 数据手册都是一起的,性能无明显差异。基本就是电压低的消耗电流就会大一些。

网友:
使用中感觉电压高的正常工作范围宽些,电压低的容限小些,手册上看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1楼的基本都说了,开关那一侧性能相同,控制的这一侧,看你的电路用那种电压供电最方便,控制所需功率是一样的,所以电压低的所需电流大。

网友:
有区别 低压继电器需要更大吸了电流和保持电流 所以选择了粗线径 而粗线径也同样保障了超限使用寿命

网友(2011-07-27):
是不是5V的继电器体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