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发热

楼主(2009-12-05):
做的那个24转5的电源负载1.5W就是300MA的时候有点热,请问怎么解决?电路怎么改进

网友:
续流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管子

楼主:
有50度左右,续流二极管用的5822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帮帮忙吧

网友:
电感不是功率电感,电阻太大?

网友:
拍个图上来

看看选件 和 布线

楼主:
电路在万用版上自己连的线。

楼主:
电感是功率电感,能耐3A电流的

楼主:
增大了电感,不热了。就是纹波有点大,用了pi型滤波纹波还是很大,请教滤波有什么电路比较好,参数怎么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