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二手泰克示波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9-12-05):
看到网上有两种价格差不多的泰克示波器,一个是TDS754,另一个是型号比较新的数字荧光TDS3032,如果不考虑754的500M带宽和4通道,这两种示波器哪个功能更强,所看到的细节更多?

网友:
754不好,体积大,关键是操作不便捷,波形展宽看麻烦,另外显示速度也慢,反正除了带宽大,通道多外没优点了,太老了

网友:
754有几款, 如果是754C或754D 2G采样,每通道50K 的存储容量 就可以考虑一下, 754A或754就不要考虑了;

754C或754D 是要比3032要高级的;

754C或754D  是有2M的存储选配组件的,如果有的话,这款机就压倒性赢3032

754C 不带2M组件,8000元可交易
但是它的体积很大,这是缺点,如果是便携使用3032就方便些;

网友:
TEK7K 那机器太老了, 抛掉功能不说,测量出的数值也不一定准了。 不能贪一时的小便宜而买老机器

TDS3032 还不错,现在还在生产TDS3KC 起码计量维修起来还比较方便。我手上有台TDS3032B  如果您考虑购买可以联系。十成新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另外问一下2楼,754C淘宝上都是15000以上的,我也觉得这个价格不大对,不知8000能在哪里找到?正是因为在淘宝上看到这两款的二手机器价格差不多才有此一问!

网友:
淘宝的价钱是虚的,你要砍价,反正8000,在广州、09年 11月 的成交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