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ARM(S3C2440)上运行的 MP3软件解码 源程序 *

楼主(2009-12-05):
最近在S3C2440上玩了一下MP3软件解码,给各位分享:

楼主:
一些参考文件:

楼主:
可执行目标代码:

适用于夏普8寸TFT(640x480)ourdev_511134.rar(文件大小:79K) (原文件名:S3C2440_MP3_Decode_LQ080V3DG01(640x480).rar)
适用于东华4.3寸TFT(480x272)ourdev_511135.rar(文件大小:78K) (原文件名:S3C2440_MP3_Decode_东华4.3寸TFT(480x272).rar)

可用以下几种方式运行:
1.烧录到NorFlash的0地址
2.烧录到NandFlash的0地址
3.下载到RAM 0x32000000地址直接运行.

楼主:
运行效果图

楼主:
程序操作方法:
1.先烧录或下载目标文件到2440的硬件平台
2.连接串口线和USB线到电脑,装入SD卡到2440,运行DNW工具软件(串口波特率为115200),按电脑键盘 '0',进入USB Massstorage功能,
  等待USB枚举成功后,在"我的电脑"里应该会出现一个U盘符号.
3.复制test.mp3到这个U盘的根目录下,复制完成后,在DNW中按电脑键盘‘ESC'键退出USB Massstorage.
4.按'3'进入MP3 Test功能,系统便开始播放刚刚复制到SD卡中的MP3文件.

楼主:
开机后先会自动运行触摸屏校正程序,按光标操作便可.

网友:
顶,虽然不会玩DSP

楼主:
是ARM,不是DSP

楼主:
DAC芯片为:UDA1341

网友:
好东西,要记一下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网友:
1.顶一个,开来可以考虑在S3C2440上移植网络收音机了,呵呵!
2.大侠,可以将那个模拟U盘的代码开源吗?想学习一下;
3.另外:在S3C2440上device做的U盘,读写速度怎么样?你是SD模拟的还是使用NAND flash的?1M的文件,读写需要多少s;
4.记得前段时间在LPC2148上将SD卡模拟成U盘,速度不理想呀。

楼主:
1.使用SD卡.
2.如果不考虑多任务环境,目前测试过的最高速度(没有使用DMA):读:约700KB/S,写:约:400KB/S;
但为了保证系统流畅,我将U盘读写速度都控制在200KB/S左右,

网友:
LZ好强大,实在是佩服,我也想做一个2440下的MP3软解码,水平太菜,刚刚把SD卡的程序做好,不知LZ是在什么平台下编译的,ADS还是Linux下?能否把你整个工程发一份参考一下。

楼主:
RE 【19楼】
:
ADS下开发

楼主:
下次再增加同时支持 NandFlash 和 SD 卡的的 USB Mass Storage

网友:
老大你这个东西好像缺少个include.h文件啊。另外就是你这个只是解析后保存到文件了,如果我想直接播放到dsp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啊 , 我买了一个 Primer2 , 就是玩楼主的这个功能啊.

^_^!!

网友:
楼上的,这个能跑起了吗,是裸板上还是带系统?

网友:
呵呵,浮点解码,ARM9也很吃力吧。

楼主:
要改成定点才实用

网友:
【26楼】 binggongs

你可以到 primer2 那个开源论坛看看. 已经有源码了.

网友:
不过我也想请教个问题, 既然这个代码是浮点的, 是不是也是可以像 定点 DSP 芯片 使用 Q24 或者 Q15 格式来处理浮点运算呢?

不知道时候可以把控制电机的理论搬到这个上面来.

网友:
楼主你这个程序,我跑不起来啊。看不到PCM_Output函数的处理。能否告知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我看用libmad的比较简单,这个比较复杂啊,不是很明白,希望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mini2440方便移植吗?

网友:
刚看到lvhaian 安哥
留言,谢谢了。先去看看

网友:
晕,没找到网址,能否直接给一个啊lvhaian 安哥
多谢了

楼主:
我就是在Mini2440运行的

楼主:
【24楼】 binggongs

Include.h 这个文件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编写,也就是一个整个系统的所有头文件的集合.

楼主:
static        U8 *pcm_dat;
static        int pcm_size,pcm_cnt,pcm_pkt;

/*============================================================================*/
/*============================================================================*/

/*============================================================================*/

int        PCM_DrvInit(void)
{
        rCLKCON |= 0x20000;                                //enable IIS clock
        IIS_PortSetting();
        Init1341(PLAY);
        AdjVolume(0x8000);

//        pISR_DMA2  = (unsigned)DMA2_Done;
//        rINTMSK    &= ~(BIT_DMA2);
        //rINTMSK |= (BIT_DMA2);        //DI
                 //IIS Tx Start
    rIISCON |= 0x1;                 //IIS Interface start
//    rDMASKTRIG2  = (1<<2);         //DMA2 stop

    pcm_cnt=0;
    pcm_size=0;

}

/*============================================================================*/

int        PCM_SetVolume(U8 vol)
{

        AdjVolume(vol<<8);

}

/*============================================================================*/

int        PCM_DrvClose(void)
{

    rIISCON        &= ~(1<<0);            //IIS Interface stop

    rDMASKTRIG2  = (1<<2);         //DMA2 stop
        rIISFCON     = 0x0;            //For FIFO flush
        rINTMSK |= (BIT_DMA2);

}

/*============================================================================*/

int        PCM_SetSampleRate(int bits,U32 rate)
{
        int sel,bit;
        U32 Pclk,div;
        ////

        if(bits==16)
        {
                bit=1;
        }
        else
        {
                bit=0;
        }
        ////

        Pclk=CPU_GetPclkHZ()/1000000;

        switch(rate)
        {
                case        8000:
                                div=(float)Pclk/3.0720;
                                break;
                                ////
                case        11025:
                                div=(float)Pclk/4.2336;
                                break;
                                ////
                case        16000:
                                div=(float)Pclk/6.1440;
                                break;
                                ////
                case        22050:
                                div=(float)Pclk/8.4672;
                                break;
                                ////
                case        32000:
                                div=(float)Pclk/12.2880;
                                break;
                                ////
                case        44100:
                                div=(float)Pclk/16.9344;
                                break;
                                ////
                case        48000:
                                div=(float)Pclk/18.4320;
                                break;
                                ////
                case        64000:
                                div=(float)Pclk/24.5760;
                                break;
                                ////
                case        88200:
                                div=(float)Pclk/33.8688;
                                break;
                                ////
                case        96000:
                                div=(float)Pclk/36.8640;
                                break;
                                ////
                default:

                                div=(float)Pclk/16.9344;
                                break;

        }
        ////
        DbgUart_Printf("div=%d\n",div);
        sel=0;

        switch(sel)
        {
                case 0 :
                //IIS Pre-scaler Setting
                  rIISPSR = (div<<5) + div;

                //In case PCLK = 50 MHz, IIS Codec CLK = 50/(5+1) = 8.34MHz

                IIS_Codec_CLK = Pclk/(div+1);
                DbgUart_Printf("IIS Master CLK(PCLK) = %d MHz\n", Pclk);
                DbgUart_Printf("IIS Codec CLK = %d MHz\n", IIS_Codec_CLK);

            rIISCON =  (1<<5)|(1<<2)|(1<<1);
            //Bit[1]    IIS prescaler enable
                //Bit[2]    Rx idle
            //Bit[5]    Tx DMA enable
            rIISMOD = (0<<9)+(0<<8) + (2<<6) + (1<<5) + (0<<4) + (bit<<3) + (1<<2) + (1<<0);
            //Bit[1:0] Serial bit clock => 32fs,
            //Bit[2]    Master clock => 384fs,
            //Bit[3]    Serial data bit per channel => 16bit,
            //Bit[4]    Serial interface format => IIS compatible format
            //Bit[5]    Active level of left/right channel => Low for left channel
            //Bit[7:6] Tx/Rx mode select => Tx mode
            //Bit[8]    Master/Slave mode => Master mode
            //Bit[9]    Master clock => PCLK
            rIISFCON = (1<<15) + (1<<13);
            //Bit[13]  Tx FIFO enable
                //Bit[15]  Tx FIFO access mode => DMA

                DbgUart_Printf("IISLRCK[0] = %d Hz\n", (int) IIS_Codec_CLK*1000000/384);

              break;
                ////

                case 1 :
                //IIS Pre-scaler Setting
                rIISPSR = (div<<5) + div;

                IIS_Codec_CLK = FIN;
                DbgUart_Printf("IIS Master CLK(MPLLin) = %d MHz\n", FIN/1000000);
                DbgUart_Printf("IIS Codec CLK = %d MHz\n", IIS_Codec_CLK/1000000);

                rIISCON =  (1<<4) + (1<<2) + (1<<1);
                //Bit[1]    IIS prescaler disable
                //Bit[2]    Rx idle
            //Bit[3]    Tx DMA enable
            rIISMOD = (1<<9)+(0<<8) + (2<<6) + (0<<5) + (0<<4) + (bit<<3) + (1<<2) + (1<<0);
                //Bit[1:0] Serial bit clock => 32fs,
            //Bit[2]    Master clock => 384fs,
            //Bit[3]    Serial data bit per channel => 16bit,
            //Bit[4]    Serial interface format => IIS compatible format
            //Bit[5]    Active level of left/right channel => Low for left channel
            //Bit[7:6] Tx/Rx mode select => Tx mode
            //Bit[8]    Master/Slave mode => Master mode
            //Bit[9]    Master clock => MPLLin
                rIISFCON = (1<<15) + (1<<13);
                //Bit[13]  Tx FIFO enable
                //Bit[15]  Tx FIFO access mode => DMA

                DbgUart_Printf("IISLRCK[1] = %d Hz\n", (int) IIS_Codec_CLK*1000000/384);

                break;
                ////
        }
        ////

}

/*============================================================================*/

int        PCM_NeedData(void)
{
    if((rDSTAT2&(1<<20))==(1<<20))
    {        return 0;        //DMA正在传输数据
    }
    else
    {        return 1;        //DMA已经传输完成
    }
}

/*============================================================================*/

static        void        DMA2_Done(void)
{
        //int size;

                //DbgUart_Puts("^");

        /*
        DbgUart_Printf("pcm_size =%d\n",pcm_size);
        DbgUart_Printf("pcm_cnt  =%d\n",pcm_cnt);
        DbgUart_Printf("pcm_dats =%d\n",pcm_size-pcm_cnt);
        DbgUart_Printf("pcm_pkt  =%d\n",pcm_pkt);
        DbgUart_Printf("****\n\n");
        */

        if((pcm_cnt+pcm_pkt)<pcm_size)
        {
                rDMASKTRIG2 |= (1<<2);

                pcm_cnt+=pcm_pkt;

                if((pcm_cnt+0x3ffff)<pcm_size)
                {

                        pcm_pkt=0x3ffff;

                }
                else
                {

                        pcm_pkt=pcm_size-pcm_cnt;
                }

                rDISRC2  = (U32)(pcm_dat)+pcm_cnt;
                   rDISRCC2 = (0<<1) + (0<<0);

            rDIDST2  = ((U32)IISFIFO);
                rDIDSTC2 = (0<<2) + (1<<1) + (1<<0);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1<<22)+(1<<20)+((pcm_pkt>>1));
            rDMASKTRIG2 = (0<<2) + (1<<1) + (0<<0);            //No-stop, DMA2 channel On, and No-sw trigger

                //IIS Tx Start
            rIISCON |= 0x1;                 //IIS Interface start

        }

        ClearPending(BIT_DMA2); //Clear pending bit

}
/*============================================================================*/

int        PCM_SetSize(U32 size)
{
        pcm_size=size;
}

/*============================================================================*/

int        PCM_Output(void *pdata,U32 size)
{

        ////

//          DbgUart_Printf("pcm_output ->size =%d\n",size);

           rDMASKTRIG2  = (1<<2);         //DMA2 stop
           pISR_DMA2        =(U32)DMA2_Done;
           rINTMSK                &=~BIT_DMA2;
           ////

           pcm_dat                =pdata;
           pcm_size        =size;
           ////

    if(size>0x3ffff)
    {
            pcm_pkt=0x3ffff;

    }
    else
    {
            pcm_pkt=size;

    }
    ///
    if(pdata)
    {
            pcm_cnt         = 0;
                rDISRC2  = (U32)(pdata);
        }

    rDISRCC2 = (0<<1) + (0<<0);

    rDIDST2  = ((U32)IISFIFO);
        rDIDSTC2 = (0<<2) + (1<<1) + (1<<0);

        rDCON2   = (1<<31)+(0<<30)+(1<<29)+(0<<28)+(0<<27)+(0<<24)+(1<<23)+(1<<22)+(1<<20)+((pcm_pkt>>1));
    rDMASKTRIG2 = (0<<2) + (1<<1) + (0<<0);            //No-stop, DMA2 channel On, and No-sw trigger

        //IIS Tx Start
    rIISCON |= 0x1;                 //IIS Interface start

        return 1;

}

/*============================================================================*/

补上PCM部分的驱动程序

网友:
好东西,楼主,谢谢。我试试把它移植到9200的板子上。9200带有I2S接口,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没浮点运算能力的CPU还是移植整数的libmad或者helix好,只需要20-30MIPS就搞定了。

楼主:
在S3C2440上,用float类型做MP3解码,要占用150MIPS上

网友:
这个程序为什么老是出现Frame cannot be located ,帧不同步啊?
我的PCLK是50MHZ啊!16位441000啊!为什么不同步???
使用郁闷中。

楼主:
你用什么系统?

网友:
我没用系统,超级裸奔啊,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打酱油,还在ARM7晃恩~~~

网友(2010-01-11):
这个一定得顶,怎一个酷字了得。

安哥说酷的就会置酷。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哇哦  牛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我也想请教个问题, 既然这个代码是浮点的, 是不是也是可以像 定点 DSP 芯片 使用 Q24 或者 Q15 格式来处理浮点运算呢?
不知道时候可以把控制电机的理论搬到这个上面来.

对于没有FPU的CPU,似乎C编译器就是按这种方式来处理浮点数运算的.

网友:
必顶。。。贴贴精华

网友(2010-02-24):
发现有上一个下一个目录功能的 几乎没有

另外这个DAC 音质太差,听了VS1053之后就不想听简易USB声卡了

网友(2010-04-02):
hao好东东啊.........

网友:
好东西啊!!正是我正开始学习的部分!!!谢谢啦
顶上去啊

网友:
MARK MP3软解码

网友(2010-05-05):
回复 楼主:

lz,你好,我用了一下你的代码,但是解码的时候,一直输出4和蜂鸣声,然后就data abort exception 了。我的pclk是100M,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望解答,谢谢。

网友:
菜鸟路过打酱油

高深~~~~

手里的2440一直在桌子上供着~~~~

网友:
mark  标记备用

网友(2010-07-07):
今天偶然看到,留下!多谢!

网友(2010-09-03):
谢谢   抓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3-01):
哈哈,谢谢,在MINI2440上刚能播放WAV文件,现在想播放MP3了。

网友:
标志一下,用到时好找。谢谢分享。

网友:
LZ的帖子都有裤子啊

网友:
请问,这个代码你们移植后解码速度怎么样?
我使用时怎么解码速度很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代码你们移植后解码速度怎么样?
我使用时怎么解码速度很慢啊?

你用哪个CPU?

网友:
顶,  好东西,  正想做个MP3软解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很强悍啊,我是一个新手,正想做些这方面的学习,能把你的源代码给我学习学习吗?我邮箱zz_jxfc@163.com

网友(2011-03-31):
mark 2440 MP3软解码

网友:
mark 才刚开始学2440

网友:
这几个文件下载不了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有没有实现转定点啊 我转定点后 特别是fastimdct转定点后效果很差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2011-07-02):
我现在正在研究 2440 MP3软解码,太感谢了

网友(2011-10-13):
非常非常的感谢楼主!

网友(2011-12-07):
正准备学习下这一块啊、

网友(2012-05-02):
不好意思,你提供的文件可能由于发帖太早,文件均无法下载,请问可不可以将本帖的几个文件发到我邮箱(myprinting2010@126.com),本人很想要这份资料,麻烦你了

网友(2012-07-09):
最近在调试2410的USB Mass Storage,楼主可否提供工程中的此功能的代码?

网友(2012-11-08):
楼主能否提供工程代码一份,邮箱598147571@qq.com

网友(2013-11-04):
先MARK,待会再来详细看。

网友:
Mark,,虽然我的2440板子已经卖掉了,但还是怀念的,,,

网友(2014-01-23):
怎么回事,我在mini2440上都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