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8+ir2101+IRP460做的小车电路,片机死机???,

楼主(2009-12-05):
avr m8+ir2101+IRP460做的小车电路,片机死机???,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AVR片机会被 外部电路拉低电压到2.7V以下,我用的是m8L,最低2.7V仍可工作,也有说AVR的片机在缓慢掉电后会有死机现像,请各位大虾予以正解!!!

楼主:
电路轻载还可以正常运行,重载后一段时间就死机!引角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
我正在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有死机的现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459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yxavr&bbs_id=9999

不过在同一块电路板上,有两路独立的驱动电路,电路一样,程序一样,竟然有一路有问题:
如下:
用内部8M的RC,运行正常。
用外部的晶振,无论是2MHZ,4MHZ还是8MHZ都不能工作。

不过,如果外部的晶振的话,M8可以编程CKOPT熔丝位试试。

楼主:
今天再次实验,两个250W电机,每次单个控制没问题,一起控制一会就死机,我将 BOD设在4V,也加了看门狗可还是不行。我用的是内部4M,片机依旧是m8L.郁闷!!!!!难不成是一起起动时电流大,最终把片机电源拉低拉,可是我是不同 电源供电呀?

楼主:
上我的板子图,绝对的大功率,换IRP460为SPW47N60,46A,600A的。加散热,两PWM引角一直为高都能坚持正常工作,就是AVR可恨,真想当初学的是PIC

楼主:
今日实验分三路,5V供m8,12V1.3A供ir2101,12V4.5A供H桥IRFP460,问题解决,怀疑是2101因为与IRFP460共用一电源,导致出现欠压2101要求10-20V,当单电机动电源电压下降不明显,双电机一起起动时压降明显,2101不工作,但想不能通什么m8会死机,它与IRFP460又没共用电源,费解

网友:
呵呵。我的也解决了。是我的板子没布好。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M48设为外部满幅振荡就解决了。

后来将板子的共地处理了一下,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