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你好,请教你关于MEGA88做触摸,灵敏度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05):
傻孩子:
你好,我现在用MEGA88做一个产品,用了PD0-PD5做了三个通道的触摸按键,用的是Q-TOUCH(不是Q-MATRIX),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1. 通道之间的灵敏度相差非常大,如三个按键同时RC选用1K+22nF,灵敏度只用PD4-PD3组成的CHANNEL3很高,而其它两组,则只要把门限调的非常低,或将22nF改到100nF,才能勉强达到要求。
-2. 电容量改大后,经常会出现按几次后,出现内部重校准的情况,导致再按键没有任何作用(只是CHANNEL 1,2),而内部自动校正缺省是关掉的。
-3. Channel1-2的灵敏度好像不是很稳定,有时高有时低,其结构完全一样的Channel3一直工作很好。
-4. 因为可能因为PCB做的不好导致(ATMEL FAE提出),又重新修改了PCB,现在MCU IO与TOUCH片之间的引线小于4mm,同时参考QUTAN的LAYOU GUIDE,把TOUCH这一块的零件在PCB上开了槽,MCU与其它零件的电源及地完全隔开,再次试机仍是一样。
-5. ATMEL FAE工程师也帮我查了很久,并写了一段最简单的DEMO,仍是一样。
-6. 也怀疑过LED的开关会导致按键误动作(参见QUANTUM 的LAYOUT GUIDE),首先我也加了电容,其次我猜想,这种影响应对几个通道是一样的。
最终,这个项目拖了N久还没有搞定,烦恼时,甚制想用IO充放电做算了,不知可否得到你的帮助?
先谢过了。

楼主:
Sorry,以下地方写错了一点:
通道之间的灵敏度相差非常大,如三个按键同时RC选用1K+22nF,灵敏度只用  PD4-PD3(是PD5)  组成的CHANNEL3很高,而其它两组,则只要把门限调的非常低,或将22nF改到100nF,才能勉强达到要求。

网友:
几个事情,建议用最初的PD PB口进行下测试,PD0至PD5为新版本的新功能,小心被人品了

通道与通道之间的灵敏度不一致是正常的,但是不应该有那么夸张地程度,建议作个layout几乎一致的DEMO测试下

既然有ATMEL FAR支持的话就用2080A/B看下信号,或者你说的ATMEL FAE是代理这边的???

touch的项目本来就是难产的东西,要慢慢来,AT的库已经是业内稳定最好的一个了,自己用IO充放电只能是钻牛角尖。

网友:
另外,是否有使用助焊剂一类的东西?建议裸焊测试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当初正是相信ATMEL(QUANTUM)才放弃台系的芯片,选PD0-PD5是因为TQFP封装这几个引脚距离最近.我已经寄了板到ATMEL FAE,相信很快可以找到原因.
目前做板都是裸焊的.

楼主:
果然是新事物,有BUG,改成3。1库后,灵敏度非常高了,可惜的是,PD6-PD7也不能用了(重新LAYOUT已成定局)看波形也在充放电,另偶尔出现RECALIBRATION,看来新的东东还是小心为妙。
没办法,星期六及星期天也得去加班,哎,又在鬼佬面前说话不算话了,折腾的够呛。
不过,还是傻孩子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以前用的函数库是什么版本的?我用2.0版本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两个键的灵敏度一直很差,我的电容值都增加到了130n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