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vhdl实践求惑

楼主(2009-12-05):
entity tw is
  Port( x: in std_logic;
        y: out std_logic);
end tw;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w is
begin
         Process (x) is
begin
    if x = '1' then
       y <= '1';
    else
       y <= '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请问各位亲:
--程序的愿意是如果输入x为高电平,y输出高电平;
--                输入x为低电平,y输出低电平[仿真也正确];
--但程序下载后实际运行却是当x输入高电平时,输出y为低电平,
--                        当x输入低电平时,输出y为高电平;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本来你这组合逻辑可以实现,Y<=X; 你现在用了时序逻辑写法,也许综合器加用了个宏单元,为何这样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这样作过

楼主:
entity tw is
  Port( x01,x02: in std_logic;
        y01,y02: out std_logic);
end tw;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w is
begin
Process (x01,x02) is
begin
    if x01 = '1' then
       y01 <= '1';
    else
       y01 <= '0';
    end if;
    y02 <= x02;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改了一下,加了y02 <= x02,但现在x02输入高电平,y02输出低电平;
                                x02输入低电平,y02输出高电平;
不懂。

网友:
process不必然等于时序电路
lz实际测试用的电路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在器件外面有反相逻辑

网友:
理想状态(x0秒内0变1)理论上是x为高电平,y输出高电平.
我估计是硬件传输延时或std_logic的多种值造成的.
不过我党觉得你这个写法````,直接连根线就行了.哈!

网友:
一个简单的y=x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呢

网友:
y<=x

怎么还搞C

网友:
不可能的. 编译器不会这么傻的,最终还是编译成 y<=x;
检查测试方法吧.

网友:
程序与要求的功能一致,检查其它吧

楼主:
为什么VHDL一条简单的  Y <= X;
烧录到xilinx 95144后,变成了一个非门,结果是当x为低电平时,输出y是高电平;x为高电平时,输出低电平 ;
试了xilinx 9572同样是这样,不解

相信用过xilinx cpld的朋友一定有同感,为什么呢,哪个地方不对?仿真是成功的,是不是综合的时候编译器
造成的(ise 7.1)?

网友:
目前还没碰过XC95144综合结果问题,ISE8.2

网友:
其实你完全可以看下综合后的SCH图,找一下看逻辑

网友(2010-03-04):
我个问题我来答,把软件重新装一下吧。
老兄,是不是很辛苦很抑郁啊,
我一开始学CPLD时,也是这样,搞了两天还没搞好,怎么都想不通来。一气之下给软件重装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