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主轴电机的驱动方法

楼主(2009-12-05):
今天拆了个坏的硬盘 听说主轴电机转速在7000转/分以上 就想玩玩
可是不知驱动方法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查着资料吧,

网友(2010-01-27):
硬盘主轴转速一般7200封顶,再往上有J毁的危险。输出转距也较小,主要依赖于硬盘主轴轴承的优良才达到这个转速。

驱动的话,一般三根线的硬盘都可以用航模马达的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