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系列中是否有这样的单片机:5路及以上ADC,能输出6路精度较高的PWM(用于电机控制)?

楼主(2009-12-05):
RT
ADC 10即OK
6路PWM分为两组,第一组三路之间相位相差120°,另外一组为第一组的反相

因为需要定时,所以已经占用一个8位T/C
在Mega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还请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AT90WPM3

网友:
ATMega16M1,ATMega32M1 以M1为后缀的都是专门为电机控制而设计的芯片。

楼主:
多谢LS两位
请问一下:我要做三相电机的变频调速,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DC-AC逆变器输出特定频率的三相电压,进而驱动三相电机,实现变频调速。这时,用哪款电机比较适合一点呢?

楼主:
要用调制法通过SPWM技术来产生PWM波形了
一路三角波、一路正弦波,进而产生一路SPWM波,从而控制逆变器的通断
一共需要6路SPWM波形,用哪款比较合适点啊?

网友:
AT90PWM3B 最合适
电机无所谓哪种合适,只能是三相交流电机,号称能用于变频驱动的应该更合适

楼主:
我要做的就是电机变频调速,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
因为MCU要产生三角波和正弦波,进而产生SPWM波。因此一路的运算量就很大,而我需要六路这样的SPWM波,不知AT90PWM3B能否胜任?

网友:
AT90PWM3B大概多少钱一片(零买)

楼主:
一片24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