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rland C++编译器编译ucos第一个例子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12-06):
建立工程文件后,生成名为ex861的工程文件
将需要编译的五个文件添加进工程后编译,
出现如下错误:
Link..\..\..\..\..\test\release\ex861.exe
IDE error:
BCW:unexpected termination during compilation[BCWS16 0003:2853]
再次点击软件编译按钮后,会弹出对话框
Fatal error in BCWS16 at 0003:2853(addr=0x18e72853)
Borland C++ will terminate

请问各位这个是由于软件安装不成功造成的么?
软件是从本论坛上下载的。小弟想入ucos的门,想照着例程跑一下,折腾了两天还是这个样子,请高手帮帮忙。
另外,邵贝贝那个书的例程是必须用这个编译器么,如果使用能生成dos.exe的编译器是不是都可以呢?比如DEV C++?谢谢

网友:
参考一下我发的帖子。

楼主:
我是参考你的那个帖子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编译器运行起来不正常。有时候还会突然自动关闭窗口,编译不能顺利通过的。

网友:
你路径里面有没有中文或者空格什么的,我几台电脑都可以。
还有那个汇编的exe要copy过去。
在命令行编译。
系统为XP,Vistar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