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开发嵌入式liunx喜欢用什么linux桌面系统?

楼主(2009-12-06):
大家开发嵌入式liunx喜欢用什么linux桌面系统?
Redhat?Ubuntu?还是。。。?

网友:
服务器用centOS5

pc用ubuntu8和fedora7

网友:
ubuntu好像比较热

网友:
fedora  redhat ubuntu都在用……
虚拟机是fedora7 redhat9.0 ubuntu9.04
另一个硬盘上装的系统是Fedora10——货真价实的

楼主:
ubuntu-ja-7.10-desktop-i386.iso
其中ja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ja应该是发行版语言吧

网友:
我用的redhat9,准备换装fedora10

楼主:
我在VMware下装了ubuntu9.04能上网
装了fedora9.0不能上,纳闷ing...

网友:
Ubuntu,方便啊。

网友:
【11楼】 mcu2009
积分:48
派别:
来自:
        我在VMware下装了ubuntu9.04能上网
装了fedora9.0不能上,纳闷ing...

------------------------------------------

你的网络服务启动了吗?看看你的DNS有没有对?

网友:
redhat 5.2 服务器版,装在VM虚拟机上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感谢13L,问题解决了,用桥接方式的时候,除了IP地址不一样外其它都设置成与主机相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