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PWM没有我想的那么快

楼主(2009-12-06):
马老师好!各位好!
根据MEGA8的规格书描述快速PWM的要领是OCR0A或者OCR0B用于调节占空比,fOCnxPWM=f(sysclk)/256*分频系数。
1、假设我现在要输出10US高电然后20US的低电平序列脉冲,用比较匹配输出的方式在不进入中断的前提下能否完成。
2、假设用中断完成在中断函数里面修改OCROA或OCROB的值,那样的系统效率很低。
3、按常理讲应该上限值可设置,也就是说TCNT0计数到OCROA时OC0A输出翻转,然后计数到上限计数器OCOA翻转,
  这样才高效, 既然要快速PWM,进入中断做不了事情无意义(时间太短),
4、有什么好方法,请讲解,谢谢!

网友:
使用TCNT1,方式14或15(Fast PWM),上限值为30us,放在ICR1/OCR1A中。
如果使用8M时钟,在中断中可以执行240条指令。
仔细、认真看手册。

楼主:
谢谢马老师讲解,我一直用TIMER0,没有看过TIMER1,这个TIMER1更强大!

网友:
如果你使用STM32,会发现它的各个功能都比AVR更强大。因此只有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真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