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总线上多个器件同时输出数据会不会导致器件损坏?

楼主(2009-12-06):
设备上多个485同时输出数据(相同数据),现在发现处于接收状态的设备经常损坏,处于发送状态的倒没有坏,不明的原因。

请大家指教。

网友:
485是主从半双工通讯,谁叫你多机并发?

楼主:
呵呵,是同事设计的电路,目的是只要接收有和没有两个信号就可以了

问题是这个设计可以实现设计目标,但现在发现485会坏,而且坏的都是接收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一对多,没有编址,所以只能多个并发了

网友:
3个办法:
1、主变从、从变主,主机轮询;
2、主变从、从变主,主机定时发时标,之后各从站时分复用;
3、修改物理层(允许多主自动仲裁)。

网友:
如果同事不肯改设计,叫老板开了同事

网友:
哇。
485做总线仲裁,很厉害,得有令牌设计。

楼主:
呵呵,这个设计功能是已经实现了,可以用的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接收器件会损坏,不知道跟设计有没有关系?还是只是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