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居然找不到TF卡(MIcro SD)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12-06):
标准的SD卡是9个引脚,但Micro SD(也即是TF卡)比标准的SD少了一个地(VSS)引脚,网上查了是这样说的,但是没有找到
权威的资料,SANDISK网站上也找不到Micro SD的原型,只有标准的SD卡资料。

下面是Micro SD卡座图和Micro SD卡,但的确找不到Micro SD卡各引脚的定义:

如果真的是少一个VSS引脚的话,那么Micro 另外8个引脚的是怎样定义的?

    现在有一套自己做的SPI模式下SD卡的读写硬件,之前是按照SANDISK的文档上定义的9脚的SD卡画的pcb,
但是现在却不能读写SD卡,所以怀疑我画的pcb引脚的定义不对,为了确定硬件没有错,我查找
了一些资料,但是却查不到精确的定义,就是每个脚怎么定义的。
在这里请教有经验的DX.

网友:
找个sd卡的套套套上, 按sd卡的来操作, :)

楼主:
那么引脚是这样排列:

对吗?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适这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1349.pdf(文件大小:113K) (原文件名:a.pdf)

楼主:
就是他了,是在sandisk网站上找的吗?

晕!还是搞错了,可能要割PCB的走线了。

网友:
老大~搜索一下论坛就有的,动动手啊~

网友:
找个TF卡的卡包拆了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0-07-19):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哈哈  太巧了 上次 我去百度找的时候 也是郁闷了半天 都是介绍SD卡 然后最后跟了句 TF卡那个脚和这个不一样 其他一样
完全云里雾里 最后找了半天才找到 没想到这里找到了 看来 论坛果然是宝库啊
赞一个  热心帮助的朋友~~~虽然我现在也用不着了

网友:
哈哈,有用啊!~
谢谢啦!~~~

网友(2011-06-13):
到处找。这个不错。谢谢

网友:
有封装吗?

网友:
PCB-lib里面有TF卡座的库

网友(2011-07-29):
保存 有用的东西

网友A:
又找到一些TF卡的DS和它们的3D模型。

网友:
我是在STM32F3210里边copy下来的。呵呵

网友:
tf卡大全贴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这个测了我半天了,也是从解剖卡套这个思路去做的... ...

网友(2011-08-29):
不知道有没有做出来了,大侠!!

网友:
都是买模块来用的

网友:
标记一下 有用时再来下

网友:
标记一下 TF

网友(2011-10-30):
真是太好了,找了很久呢

网友:
顶一下,刚好用上!!!

网友:
这种东西要分两步找。首先找到卡座的封装图纸,这个区连接器厂家找,国内厂家太抠,图纸都不放在网上,推荐去泰克(美国)官网找,或广赖机电(日本)官网找。其次是找卡的引脚定义,区卡的市场厂家找或直接百度!这个比较简单。两个结合在一起,并对照检查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找DEMO板和原理图直接拷贝。

网友:
18楼的RAR包有问题...

网友:
果然是tf卡大全

网友:
MARK TF卡大全

网友(2011-12-06):
晕,我的板子也画错了》。。。飞线中。。。。。。。。。。。。。。。。。。。

网友:
好,非常好

网友(2012-04-01):
感谢楼主这问题,正是需要的东西~~
另外新版的要上传头像才能回复啊~!

网友(2012-06-29):
支持了,以前自己也搞错过一次,割了飞了几根线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调试出来没?

网友(2012-09-13):
很好的资料。网上找半天还是找到我们论坛里有!

网友:
刚也在百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在这搜一次就找到了。

网友(2012-10-24):
谢谢各位分享。。解决了麻烦

网友:
有木有SDIO模式下的TF卡驱动程序呢?求分享……

网友:
资料好全啊。

网友(2013-01-07):
谢谢坛友提供这么多资料!

网友:
我顶,果然是好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找到一些TF卡的DS和它们的3D模型。

哥们,能把你关于TF卡的资料再共享一下,这里面的不能下载了,谢谢啦。我的邮箱是yuxiaopingok@126.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把你关于TF卡的资料再共享一下,这里面的不能下载了,谢谢啦。我的邮箱是  ...

可以下载的,你看下是不是你网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的,你看下是不是你网络有问题。

我的网速下载可以达到500KB以上,应该不是网速,我再试试看,谢谢你啦

网友(2016-02-19):
mark tf 卡座 记下了

网友:
正在做TF卡的开发,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29):
上次用过忘了,还是这个资料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