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的整形电路高频这关过不了!郁闷

楼主(2009-12-06):
这电路在网上找的,原作者说可以达50M,而经过本人的测试,结论如下:电路在超过700k之后,幅度直线的下降,达1M的时候只剩几百毫伏!有劳各位题下意见!谢……

楼主:
还有为什么,输入信号没接到电路时Vp-p是8V的,一接到电路里只得4v而已,方波的时候还变形了!电路方面不行啊

网友:
你VCC电压是5V的吧?你即使输入20V也还是会变成4V

网友:
【楼主位】 wzpanda
积分:45
派别:
来自:

这电路在网上找的,原作者说可以达50M,而经过本人的测试,结论如下:电路在超过700k之后,幅度直线的下降,达1M的时候只剩几百毫伏!有劳各位题下意见!谢……

=========================================================================================================

有没有把D1和D2拆掉试试

-----------------------------------------------------------------

还有为什么,输入信号没接到电路时Vp-p是8V的,一接到电路里只得4v而已,方波的时候还变形了!电路方面不行啊

==========================================================================================================

没搞明白你说的电压都是指哪里??

楼主:
电压就是指信号Vp-p 啊

楼主:
D1,D2会影响到高频率?

网友:
传个频率计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楼上的图,有没有测试过呢?

楼主:
另外低频时信号很难看,只有一点是低电平的!就是一跳到低电平就马上变回高电平了,这到底是啥回事啊,有有没有高手知道啊?

网友:
这个图是成品电路的一部分,我测试500M左右的频率没有问题。(板上有MB506分频)

我今晚通宵焊板子,具体数值凌晨的时候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恩,好的,先谢啦

网友:
请问(【9楼】 BG7RDB 曾山)低频通道最大是是多少?

楼主:
BG7RDB 曾山 兄,有结果了没呢?

网友:
【8楼】 wzpanda
交流耦合,102和104电容低频肯定不行!

网友:
低频档应该用直流耦合比较好些!

楼主:
回楼上,问题是现在高频也不行啊!就中低频都变得不成样了,占空比变得极高,接近100%啊

网友:
先不说其它,在确保Vcc为5V的前提下去掉C2(把它短路),并通过调整R5使U3A的1脚尽量接近2.5v.

网友:
在C4上并一个电阻试。

网友:
没有必要那样复杂,调整微分电容和电阻,兼顾高低频,这只是示例,需据实际电路调整参数。ZENER 4.7V。

仿真文件

楼主:
楼上,小信号根本不行呢,而且只适合于方波吧?三角波和正弦波不起什么作用的吧?

网友:
通宵焊板,白天睡觉了,刚吃完晚饭,补上结果。

电路图在6楼,12M有源晶振用电池供电,空载电压2.56V
接频率计低通道输入(原理图的J2接口)   此时晶振输出脚对地 2.46V
测单片机2脚电压对地2.50V   元件参数如6楼原理图。可以自行搭一个测试下。

网友:
【20楼】 wzpanda

问题是你描述不清和缺乏分析能力.只想抄来就用.

网友(2011-07-15):
L1和C1,不会滤掉,高频信号.????
这是个低频信号放大的吧.

网友(2013-02-15):
调下工作点,现在的三极管用的时候需要实际测试, 楼主的电路50M下应该是OK的,只是需要实际调试。

网友:
达1M的时候只剩几百毫伏

Depending on your input signal, that can mean significant gain or significant attenuation. Without knowing your input signal, that sentence conveys zero information.

Overall, your circuit should have pretty good gain less of 100Mhz, even with modern AF transistors (ft around 100Mhz).

网友(2013-08-01):
预顶一下,在找一个能检测8~10M高频脉冲信号的电路,不知道lz能不能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