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液晶原理图上R33/LCDCAP引脚为什么只接10uF的电容?

楼主(2009-12-06):
我看到lcd用了COM0-COM3四个公共端,根据 MSP430x4xx datasheet上的介绍,R03-R33应该接四个分压电阻才可以啊!为什么这个芯片只在R33端接一个10uF的电容。实在搞不清楚,还望知道的网友说一下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还有芯片上的COM0-COM3和lcd上的COM0-COM3顺序接法颠倒了,这是为什么啊?小弟在用msp430f437单片机接段式LCD做显示的时候出现段码显示不全的问题,感觉可能是因为偏压电路做的不对,所以对这个项目中的一些问题比较感兴趣,还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首先R03~R33如果你想自己调整各个电压的值的话的确是需要自己接分压电阻的,如果你直接使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的话就不需要外接电阻了。至于R33接电容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字符闪烁不清晰的情况,经查资料是在这个脚上至少要连接4.7uF的电容整个液晶控制器的电压才会稳定,字符显示才会清晰。

至于COM0-COM3顺序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引脚无所谓顺序的概念,你仔细看图会发现我为了布线的方便段码的线也是调整了顺序接的。这只是在编程的时候会麻烦一次,要对一下码值(当然顺序接对的时候也要对码值,但稍微省事一点),码值对出来以后就没关系了。

楼主:
非常感谢白沙的解答。我又查了资料,原来是msp430f437和msp430f4152的lcd控制器不同。com和seg的接法顺序确实可以任意接,只是编程的时候需要自己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