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SP下载目标板必须断电的疑问

楼主(2009-12-06):
前段时间,从老师手里接过了一个PSOC项目,当做毕业设计。板子用的是那个老师的一个研究生自己画的。现在每次下载,都得把板子上的电源断开,用MINIPRO供电,才能正常下载,用板子上自带的电源的话就总是fail。做了几个测试验证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1、直接用目标板的电源:下载失败
2、用编程器供电:下载成功
3、用目标板的电源,启动下载,无反应;关掉目标板电源,自动转为编程器供电,下载成功。

到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既然是在线下载,还要把目标板的电源关闭,用编程器供电,然后再打开目标板的电源,太繁琐了吧。究竟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确实就得这样下载,请各位能给我个明确的答案。不胜感谢!

网友:
ISSP好象有2种下载方式,一种必须断电,

网友:
如果你想带电编程,需要设置下载方式为reset,此外注意miniprog的第三脚是否和芯片上的xres脚连接。
如果你想miniprog供电,需要设置为power cycle模式,xres不需连接。

楼主:
谢谢 【2楼】 fox411 ,试了一下,这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