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vga LCD屏显示问题

楼主(2009-12-06):
在下有一块控制IC为SSD1289的TFT LCD屏,我想让它Y轴递增的方式显示,就是原来240*320的显示方式改为320*240.看PDF好几遍了,现在是可以把扫描方式改为Y轴递增了,但是还有个问题:设置窗口时起始地址不能大于结束地址。这个显存的地址都是固定的,如果用240*320的方式设置窗口就出问题了。

比如图中第一行第四个显示正常,改为第二行第二个图时就出问题了,设置起始地址为00,00 结束地址为13F,EF,那么输入图片数据第一个点在00,00显示,第二个点却在 13F,01 显示。

现在要想图片正常以320*240的方法显示,只能放弃填充,而全都采用描点函数了,这样速度可慢N倍多,看坛里好像有人做示波器是能用320*240的方法显示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看来你就是设错模式而已

楼主:
LS的朋友能讲详细点吗,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
H、V的设置不用改,直接改图上的扫描方向就行了,直接填RGB三色条,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
一般处理是ID位不改,只改AM位,然后修改Source和Gate的扫描方向来镜像X、Y轴,就行了

网友:
我印象中是以扫描起始点为原点,横轴以扫描方向为正240,竖轴以扫描方向为正320。

楼主:
TO:powerg7
确实ID位不改是个好办法,设置窗口就不会出错了,只要把取模软件的扫描方向改一下,显示字符的函数也要改一下就OK了(不过这样一来原来GUI的ASCII字符要得重新改一遍了,呵呵)~之前困扰好久的问题一下就被你解决,太感谢了,坛里果然高手多多啊!

网友(2010-10-15):
回复 楼主:

LCD专家在此,保你无忧。给你上传一个完整的SSD1289的程序,包含横竖两种显示模式。
另外,看了程序后,你会知道怎样显示字符。显示汉字的道理一样,只是送到显示屏的数据不同而已。
顺便做个广告:需要TFT液晶模块的,可以到小电铺看看:http://shop3711128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