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中加三极管困惑问题,请高人解答。

楼主(2009-12-06):
我用74 595接点阵的正极
用74 154接点阵的负极
然后在154后面加三极管扩流,proteus仿真 点阵字体出现错误。

然后又改在595后面扩流,点阵字体没有错误。

我在网上找到得资料基本上都是154做点阵的正极。

我觉得我在595后面扩流,保证流过的电流能够正常的驱动点阵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的方法是否对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别太迷信仿真,实际做过东西就知道该怎么接才好了~~
字体出现如果在595后面扩流(按你所说)正常,而154扩流不正常,你认为的不正常是显示内容反显了呢,还是说颠倒了呢?这些都是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不能用独立的8×N个三极管,可以考虑使用UNL2803。如下图所示。

UNL2803用法 (原文件名:截图.png)

楼主:
2楼的朋友,你的138是接点阵的正极吗?

楼主:
根据2楼的朋友帮忙,点阵出来了。
唉,只是有闪烁问题!

网友:
138接的是点阵的负极。
因为UNL2803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把138输出加入了反向器。再输入给UNL2803。

楼主:
在请教下,在138后面直接加达林顿管2803扩流会不会烧,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
烧谁? 我也不是很清楚,没有做过实物.
我的设想是595输出电流(35mA典型值)点亮LED,这里可能需要加限流电阻.
而后N个595的输出电流汇总到行选择信号控制的UNL2803中的某个引脚上. UNL2803可承受的电流比较大吧,估计不会烧.
还请做过实物或明白的高人指点.

楼主:
我怕烧2803.因为基极没有限流。
我今天就要做实物了。。。
有点紧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