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ms1117-3.3使+5V转3.3V,USB 5V供电,为什么单路可以,双路的话每路只有2.7V左右了,请高

楼主(2009-12-06):
问题如主题!我需要的是双路的USB+5V转3.3V输出,请问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么?需要较为经济的。

网友:
USB只能提供100ma的电流

网友:
ls错误!是max500 ma

网友:
是500mA,输出2.7V的时候输入是多少电压呢?

网友:
电流肯定太大了。我看了一下国半的LM1117-3.3,可以输出800mA电流的。楼主既然要求这么高的功率,可以考虑插两个USB口。

楼主:
回3楼,输入电压是4.8V左右

楼主:
回4楼,USB的电流是500mA,我测过了,输入时500mA,而1117-3.3的输出电流是350mA。
今天又换电源测试了下,5V,1.2A输入,1117-3.3接负载以后的电压是3V左右,电流为650mA-700mA。
可能是功率问题。   另外接两个USB的话会不会有不匹配问题,造成电压或电流不稳定呢?
由于本人没有好的电源,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提出来吧!

楼主:
这么多高手,没人能回答么?
另外我急着做一个0~12V可调,输出2A的电源,哪位高手能提供原理图

网友:
输出2A,你就接4个USB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