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 散热风扇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9-12-06):
花了80块左右,从一个产品中抄出来的电路。效果很好。贴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下原理。

这个电路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随着温度的升高,风扇转速越快,加在风扇上的电压越大,风扇满速时压降只有0.1-0.2V左右。 难以置信的小。并且用仿真工具竟然无法仿真出效果。这个电路也真的看不大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下。

楼主:
补充下,电源是12V

网友:
哪里接线圈?

网友:
D1是什么三极管?电路好象有问题,

网友:
D1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D1 应当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C1 is to filter out interruption.

the voltage on the 10K resistor / temperature sensor will be Q1's Vbe + D2's forward voltage drop Vbe = 1.4v in this case).

so the output voltage on the motor is 1.4v / 10K sensor * (10K sensor + R2) = 1.4v * (1+R2/10K sensor).

D1 is a zener and its only purpose is to raise Q2's base to about 50% of Vcc. it can be replace with a resistor but then you have lower gain.

D2 may be eliminated as well, depending on the fan motor spec.

网友:
so, this is a linear regulator.

2ndly, as temperature goes up, the resistance of that 10k sensor goes down and the output voltage goes up and the fan picks up speed.

网友:
and it is so simple any simulation software will do it.

网友:
炫耀英文啊?!

楼主:
millwood0  高手啊~

楼主:
【3楼】 chqing1361

以上的二极管都是IN4148哦

网友:
都是4148就不对了,D1是稳压管的话才可能是对的,

楼主:
工作参数:
温度    输出电压

5        4.0
10       4.3
15       4.7
20       5.1
25       5.7
30       6.3
35       7.1
40       8.0
43       8.7
……    ……

楼主:
是这样啊,我手动抄的。 那两个管一样的外形。我以为都是4148。还一直不思其解~

网友:
这个电路好,用上了,谢谢LZ·!

网友:
to millwood0
In this case,The D1's Vf is change wtih Q1's Ibe+Ice,so you said "D2 may be eliminated as well, depending on the fan motor spec."

But now i want to raise Q1's Ve to reduce the Vout's  voltage range , Would you give me some good advice?

网友:
to 楼主 小功率的稳压管长得跟4148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负极的环是蓝色的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实际测试中,将烙铁靠近热敏电阻。风扇全速转动。 测输出电压。竟然压降在0.1V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to 25楼

烙铁的高温会使热敏电阻阻值降到3K左右甚至更低,此时Q3饱和导通,压降当然低了.

楼主:
上传下MULTISIM的仿真文件

楼主:
【26楼】 dreampet 原野

压降非常的低,在0.1V以下。意思是说集电极 上电阻很小? 工作在这种状态集电极的损耗功率也应该很小吧?

网友:
to 楼上

是的 此时的耗散功率是最小的

楼主:
这个电路 就能实现控制风扇速度的功能了。 之前那个电路和这个, 主要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网友:
31楼和主楼的两个电路孰优孰劣 对比就知道了.

31楼的电路中,Q1基极电压Vb恒定为Vcc-Vbe = 11.3V.
当温度升高时,R1阻值变小,导致Q1的基极电流Ib增大,Ic=Ib*Hfe也随着增大,Vout=Ib*Hfe*R5.也随着增大.

其电压输出为Vout= Ib*Hfe*R5 = (11.3/R1) * Hfe * R5

而主楼的电路为:Vout = (1.4) *(1+R3/R2)

楼主:
【35楼】 dreampet 原野

意思是说 31楼的电路是非线性,一楼的电路是线性的是吧?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In this case,The D1's Vf is change wtih Q1's Ibe+Ice,so you said "D2 may be eliminated as well, depending on the fan motor spec."

But now i want to raise Q1's Ve to reduce the Vout's  voltage range , Would you give me some good advice?"

if you look at the output voltage as a function of the input voltage,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 circuit's gain is determined by R3/R2+1. so increasing R3 or decreasing R2 changes the gain.

In this particular circuit, the output *VOLTAGE* across the motor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

you can also reconfigure the circuit so that the output *CURREN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

网友:
很有用的电路。

网友:
【36楼】 qilin3
意思是说 31楼的电路是非线性,一楼的电路是线性的是吧?

意思35楼已经说明白了,顶楼电路输出电压与NTC电阻有关。31楼电路输出电压与NTC电阻、三极管放大倍数、负载均有关。

网友(2010-08-20):
汗,俺都不好意思说各位啥了。
学过线性稳压电路的把电路图逆时针旋转90度~~

加入NTC之后,输出电压就与温度有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俺都不好意思说各位啥了。
学过线性稳压电路的把电路图逆时针旋转90度~~
加入ntc之后,输出电压就与温度有关了。

楼上高人呀,将这个图逆时针旋转90度,典型的线性稳压电源电路,书上有讲到的。

网友:
记得维修一台制冷块式的饮水机里就有这个功能,制冷块散热风扇就会随传感器感温值调节转速,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路.

网友(2017-09-01):
散热风扇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又是一个挖坟贴

网友:
风扇扇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