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uV根号千小时的含义

楼主(2009-12-06):
只知道长期稳定都的单位是V根号千小时,但是不知道这个单位的来历,请大牛解释

网友:
因为老化有个统计规律,时间越长老化速度越慢。例如开始1000小时老化2uV,但4000小时才老化4uV,而9000小时才老化6uV,以此类推100×1000小时老化10×2uV=20uV。

因此,时间要开平方,才是线性的,因此就是根号了。

楼主:
多谢大牛指教,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