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测量电容值?

楼主(2009-12-07):
有一些贴片电容,没标型号,和104电容比较像,不知如何测量。高手赐教。

万用表也有测电容的档,但测量时都是0

网友:
用比较专业点的电桥,

网友: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

楼主:
看来必须用专业的工具了

楼主:
电容的容量通常都是通过数字万用表或者数字电容测试仪测试出来,假如没有没有数字万用表和数字电容测试仪,可以使用指针式万用表进行简单估计。对于容量在1微法以上的电容,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用万用表R×1K挡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两表笔分别接触电容的两引脚,观察指针的偏转角度,然后与几个好的已知道容量的电容进行对比,可以大致估计其容量。注意,常用的电容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误差20%是正常的。对于容量为1微法以下的电容,必须借助仪器才可以较准确的测量出容量

网友:
用指针表估计容量是基本不可能的。
万用表的电容档应该可以,你的显示为零说明你没有正确使用。好歹也有分布电容,怎么可能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