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VB整了个软件,发送数据控制仪器出现了问题,VB经常工作段时间就死掉!

楼主(2009-12-07):
我用VB整了个软件,用虚拟串口与调试助手看发送的数据完全正确(最快的数据也就是0.5秒发一个,见下面的图),但是真正用UCB转串口来实际控制下位机的继电器时,老是工作一段时间VB程序就死了,只能重启电脑,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我的UCB转串口的芯片是PL2303。
想不转,直接9针对9针,电脑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到COM口?

请各位出出主意,谈谈看法。谢谢。

楼主:
是硬件还是软件呢 大伙帮分析下

网友:
可以用串口监控软件看看

楼主:
和调试助手效果不是差不多吗 虚拟串口与助手显示数据发送是没有问题  就是接上下位机真正控制的时候 VB程序就发送不了一段时间就死掉 我最快的发送时间是0.5秒

网友:
虚拟串口的通病:不能长期工作

楼主:
LS :这不是虚拟串口的问题 我是实际的USB转串口对下位机控制导致VB死掉

网友:
不一样,串口监视软件,不占用串口资源,但能查看串口的收发数据

网友:
在北京?给你几块自己做的FTDI的USB2COM板子~
同样的硬件,如果串口调试助手不出问题,那么就是你的VB部分有毛病。
另外,注意真正连接时候,地电平不同和一些干扰容易让USB总线出问题,如果这样,你需要光电隔离的东西了。

网友:
硬件问题  转的串口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买个好一点USB转串口  50元以下不要考虑

楼主:
gx123: 能否具体说下你买的是什么型号 你遇到是什么问题啊
dhyana :是的 在北京 你误解我的意思的 不是同样的硬件 在我自己电脑里就是虚拟串口加个COM口 结合调试助手看数据发送情况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用在实验电脑上真正的串口(USB转串口),问题就来了,VB容易死机!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用标准串口调试助手,在实验电脑上用USB串口?

楼主:
对的 测试用的标准串口调试助手,在实验电脑上用USB转串口的

网友:
楼主,USB转串口就是虚拟串口。建议使用电脑主板自带的原串口测试一下。

楼主:
用自带的 如:COM1 来测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