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自动转换量程

楼主(2009-12-07):
现在在用7135做个万用表 谁知道自动转换量程的原理和资料,有的话给点我啊~~~

网友:
自动换量程,我想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初始量程是最大的,根据首次测量的结果再选择合适的量程。第二种是初始量程是最小的,根据测量信号有没有溢出信号,来判断量程是不是合适。
7135有过量程信号输出端,欠量程信号输出端。
OR(27脚)
   当输入电压超出量程范围(20000),OR将会变高。该信号在BUSY信号结束时变高。在DE阶段开始时变低。
UR(28脚)
   当输入电压等于或低于满量程的9%(读数为1800),则一当BUST信号结束,UR将会变高。该信号在INT阶段开始时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