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9-12-07):
我最近在做毕业论文! 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系统的设计
要求是;设计单片机最小系统;
设计PT100信号调理电路;
设计热电偶信号调理电路;
设计AD590和DS18B20采集接口
设计AD转换电路
设计人机接口电路。
设计系统软件   哪位有做过或者提供点资料的吗?  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190181210@qq.com

网友:
PT100不需要信号调理电路,直接接24bit的ADC,我近来一直这样用,比以前的更稳定更可靠

网友:
ad的选择要看你对速度和精度的要求啦。。选到芯片,电路就不难了。
590用过感觉不太好。反应慢主要是。
如果有条件搞个红外测热的就好了。

楼主:
1楼的兄弟,请问你有这些资料吗?  发我点行不

网友:
24bit的ADC
有点恐怖吧,8位应该够了吧

网友:
我见过有用pt100加24位AD的,AD好像是国产的那个

网友: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一个温控装置,测温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只用了DS18b20.其他几个到没有用,不过只要有AD,那几个就能用了。。

网友:
1楼用的是新华龙的350吗?是的话给看下ad远程序参考下好吗?
是用外部晶振吗?

网友(2010-07-26):
各位有没有好的AD推荐个,PT100用的,价格不要太贵。最好是5路采集的。16位就可。

网友(2012-11-01):
你用什么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