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PADS无法布线

楼主(2009-12-07):
求救一下,终于有空学PADS了,不过挺郁闷的,DRP一开,就无法走线,一直提示: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DRO开了就可以布了,怀疑是design rule问题,可是我还没设置design rules呢,设置如下

网友:
布线应该在BlazeRouter里面进行,PADS给设好规则就行了。不过我怀疑有DRC错误,否则不可能不让你布线。

楼主:
pads layout基本够用了

楼主:
有人指点下的吗?

网友(2012-06-06):
可能两个原因,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你这个已经选了,故排除这个错误②就是你添加了Keepout层,但是你的Keepout层你设置的跟背景色一样的颜色,看不出来,所以在setup里面的Color Display里面把Top和Bottom的Keepout层的颜色设置跟背景色不一样的颜色后,就会显示出来,删掉后应该就可以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