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防盗器(1) 我十年前制作的报警器 (讨论稿)

楼主(2009-12-07):
我总共做过15只这种防盗器,最长的运行了近十年,从来没有发生损坏。比如我的一个亲戚,每个月能驱赶至少2-3次的可能上门偷盗。
年底了,我们的机械车间准备安装十来只这种我DIY的防盗器, 保证可以滴水不漏,无法入侵。

记得上一年的防盗开源项目虎头蛇尾。这一次我来操刀,用一种最简易、最可靠、最实用的方法实现防盗。

我使用的供电是220V的,因为我们有1000W的自动充电、逆变器,及录像监控。所以,不怕盗贼将我们的电线剪断,就算是盗贼知道我这种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坏它。

警铃的声音是非常恐怖的 ...
过几天零件买齐,我就会动手做几只出来。

电路的原理解释:

    布防时,打开电源。 由于人体感应的电灯开关的特性, 会有1分钟的时间是接通的。 这时候用T1时间继电器(设成2分钟)将这段时间的报警断开。

    2分钟后,T1 吸合。 但人体感应开关已经不再接通。

    以后 K1 只要检测到有报警,就会输出1分钟的导通信号。 其中有10秒用于 T2 导通,即报警时间是50秒。

    注:有人可能问,为何报警后不一直响?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50秒已经可以将盗贼吓走。另外如果误触发,可能会被邻居投诉了。

需要用到的零件:

(型号是欧姆龙 H3Y-4, 1分钟1只,3分钟1只)

(220V警铃1只)

(30W灯泡一只)

(如果你有220V的后备UPS就更好,不怕盗贼将室外的电线破坏.jpg)

注: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如果是全新的,估计要200元一只。 不过淘宝上有大量二手的。  高度仿真的是15元一只。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仿冒的,寿命肯定不长。二手的较有保障。

网友:
正在编写 .....

时间继电器,好多钱

网友:
等人体感应器的实现方法
红外  电容  振动   加速度

网友:
简单就是稳定,,,,,

楼主:
【3楼】 loongsuns 李阿连
时间继电器,好多钱
--------------------------
如果是全新的,估计要200元一只。 不过淘宝上有大量二手的。

高度仿真的是15元一只。 不过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仿冒的,寿命肯定不长。二手的较有保障。

网友:
用摩托车的喇叭,声音也很猛!只要12V就行了

楼主:
【11楼】 hushaoxin
用摩托车的喇叭,声音也很猛!只要12V就行了
-------------------------------------
到时12V的方案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要是量大,用单片机一定会便宜很多。。。。或者555.。。。。。。

网友:
时间继电器没必要用正品欧姆龙的,不过假欧姆龙太多,8脚和14脚的继电器几乎全部标"ORMRON".

楼主:
【13楼】 Jmjmjm
要是量大,用单片机一定会便宜很多。。。。或者555.。。。。。。
-----------------------------------
用单片机,你能保证可以连续使用十年?

这东东一定要高度可靠。否则,慢慢就会失去使用的兴趣。

网友:
人体感应开关是?

楼主:
【14楼】 zooky
时间继电器没必要用正品欧姆龙的,不过假欧姆龙太多,8脚和14脚的继电器几乎全部标"ORMRON".
-----------------
我想没有其它品牌的寿命与可靠性,能与欧姆龙相比。 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的可靠性,不如用单片机做了。

网友:
能否也供应套件,呵呵!

网友:
希望邮购部里能提供这些零件,哈哈。

网友:
如果。。如果如果一个不是贼的家伙站在门口又不小心超过两分钟还不巧又是深夜三点呢?。。。。

我做过一个断线报警器,功能与此类似,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就举个门的例子:当门被打开,那么20S的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没有误报没有漏报,而且还省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费用,坏处是原方案中是预报警功能,也就是能把贼在进门前吓跑,但不限于能在时间之内搞定大门的专业窃贼。而后面的方案是贼已开门才能启动报警。

不是钻牛角尖哈,其实第一个方案我做过项目的,原想着就是拒贼于门外,安全分为满分。但天不随人愿,出了个个案差点要了我的老命:某天某个醉酒的家伙在深夜回家,出电梯后没直接回家,而是无意中触发了类似我上面的那个如果的条件。警号的声音在那个时间动静那是钢钢的·而更不巧的是这家人当晚因为种种的原因只住了一个孕妇。。。。。。
总算是医院那句差点流产而不是流产救了我一命。人还没正常过来管理处的就告诉我旁边那家住了个八十的老太婆,还有高血压。。。。。。。靠,他们说我的运气真TMD好。

网友:
怎么两次啦

楼主:
【20楼】 tigerding
如果。。如果如果一个不是贼的家伙站在门口又不小心超过两分钟还不巧又是深夜三点呢?。。。。
--------------------------
不是放在门口,是放在室内,或放在阳台等外人正常进入不了的地方。

这个报警器不是万能的,但已经适合大部分的地方。

网友:
阿莫怎么保证“人体感应开关”的稳定可靠呢?看图片里的样子像是山寨货?

楼主:
【23楼】 wajlh
阿莫怎么保证“人体感应开关”的稳定可靠呢?看图片里的样子像是山寨货?
------------------------
那只是在网上找的图。形状差不多。

很简单:到沃尔玛、麦德龙、百佳等大商场,购买50元以上一只的。不要贪便宜。

网友:
你只要让贼知道,已经触发警报了,不一定非得用声音恐怖的警铃。用个比较大的语音或者喇叭,+射灯。

楼主:
【25楼】 flysolo 飞叟
你只要让贼知道,已经触发警报了,不一定非得用声音恐怖的警铃。用个比较大的语音或者喇叭,+射灯。
--------------------------------
你可以自行修改。

我感觉声音是最有振憾力的。试想一下:盗贼精神高度紧张,突然电灯亮起,并且发出恐怖的报警声。盗贼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夺门而出的。

我有一个应用,是放在亲戚的阳台上的。此阳台离开隔壁的阳台很近,盗贼都是通过阳台进来的。 如果只有灯光,盗贼肯定先躲起来,观察一下环境。摸出规律后,盗贼就可能不怕了。

网友:
Mark .....

我做个低压版本的 哈哈

楼主:
人体感应开关,只要是正规厂的,使用十数年不会有问题。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使用十数年,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专利的?

网友:
我天天下班就路过欧姆龙公司

楼主:
【30楼】 steel 型钢
是不是你专利的?
-------------------
这个图100%绝对是我原创的。而且是我10年前的作品。

网友:
咳走小偷引来大盗

网友:
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网友:
搞得有点复杂哟,其实只要改一下红外感应开关内部电路,可以省下两个时间继电器,本想上传相关资料,但是失败了,百度去搜吧,BISS0001电路路

网友:
3G视频拍照更好用,价格贵而已

楼主:
【36楼】 maomaofu
搞得有点复杂哟,其实只要改一下红外感应开关内部电路,可以省下两个时间继电器,本想上传相关资料,但是失败了,百度去搜吧,BISS0001电路路
----------------------
将地址贴出来吧。能做到与我楼主位一样的功能吗? 如果能做到,真的太好了。

网友:
这几天翻看了以前的开源的防盗报警的帖子,很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amork的设计有个问题, 自己人进门首先要开220V电源,也没有个密码什么的.那如果电源藏不好,就起不到效果,而且这个能源效率不高.容易造成误报.
报警是很复杂的系统,带Zone和Relay,还要撤防布防, 留守布防,延迟布防.有点麻烦的.
如果armok愿意,一起来做个报警系统的开源项目.当然armok领头,我给软件硬件设计文档,目标是功能和目前在市面上最常用报警系统一致.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
主机, 控制键盘,红外探头,门磁, 对射, 无线模块..., 貌似一个系统了.呵呵.
看armok的意思了.明天写些文档,先介绍一下报警系统.国内的报警系统确实业余了.

网友:
H3Y-4的omron的时间继电器可以找作工控的商家购买,好像是100左右吧正品的

网友:
如其让盗贼进入门内再报警,何不想办法让盗贼不能进入?再说,报警后如果屋主没有回来处理,盗贼继续回来怎么办?

网友:
目前国内很多寨厂生产的报警器都只是单红外触发,所以很多贼现在都很聪明了,穿件雨披进入室内,先用纸袋把红外探头遮起来,然后实施盗窃。这个不是我瞎说,是我一个客户的监控录像里记录下来的真实的事件。我也有点研究,如果请保安公司来装的感应探头都是红外+微波双元的,这样就可以防止窃贼打着伪装入室盗窃。红外探头的原理大家都明白,微波则是判断有没有物体在空间中移动,而且这种探头内部都有MCU,会判断是移动物体的大小,小猫小狗经过的话不会误报。阿莫这个系统针对“笨贼”是没问题,但是现在的贼很聪明的,比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手段,阿莫不妨试试,看看你的感应开关对于穿着雨披的人有否反应

网友:
人体感应器,我们这里就是做这个的,一般使用pd+pir两种感应头检测光度+人体移动,我们都有产品是防盗功能的。
主流产品都是MCU主控,其他报警、时间延时、灵敏度都是可调节的。产品主要是销往欧美国家,国内的比较少或者功能
很弱。

网友:
欧姆龙的继电器麻麻地,我的一台马兰士PM14SA喇叭保护继电器就是这欧记,两年两只都坏。
某日见一台正在维修的电梯控制器,拆出一只坏时继也是欧记的。

楼主:
【40楼】 qiujianben
这几天翻看了以前的开源的防盗报警的帖子,很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amork的设计有个问题, 自己人进门首先要开220V电源,也没有个密码什么的.那如果电源藏不好,就起不到效果,而且这个能源效率不高.容易造成误报.
报警是很复杂的系统,带Zone和Relay,还要撤防布防, 留守布防,延迟布防.有点麻烦的.
如果armok愿意,一起来做个报警系统的开源项目.当然armok领头,我给软件硬件设计文档,目标是功能和目前在市面上最常用报警系统一致.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
主机, 控制键盘,红外探头,门磁, 对射, 无线模块..., 貌似一个系统了.呵呵.
看armok的意思了.明天写些文档,先介绍一下报警系统.国内的报警系统确实业余了.
------------------------------------------------------------------------------
上一年就是考虑得太复杂,反而无法实施。

这一个经过十多年的验证,很有实用性的。

楼主:
【45楼】 chrysler
阿莫这个系统针对“笨贼”是没问题,但是现在的贼很聪明的,比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手段,阿莫不妨试试,看看你的感应开关对于穿着雨披的人有否反应
-------------------------
我们碰到的都是笨贼。聪明的那会入普通民宅。

网友:
雨披对pir感应头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活动的人体都有变化的,除非把温度全部封闭不让泄露,哈哈。

网友: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如果是全新的,估计要200元一只。 不过淘宝上有大量二手的。  高度仿真的是15元一只。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仿冒的,寿命肯定不长。二手的较有保障.

------------------------------------------
DIY精神可嘉!
但是,阿莫这个关键时候为什么不用成品的报警器呢?一个霍尼韦尔的8路报警主机才几百元,加上同品牌的双鉴探头、国产高响嗽叭、线路,不含安装费一套下来也就千来元,那管理可是先进多了!
自制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现在出机的时间很紧迫啊!

楼主:
【51楼】 zglike
DIY精神可嘉!
但是,阿莫这个关键时候为什么不用成品的报警器呢?一个霍尼韦尔的8路报警主机才几百元,加上同品牌的双鉴探头、国产高响嗽叭、线路,不含安装费一套下来也就千来元,那管理可是先进多了!
自制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现在出机的时间很紧迫啊!
-----------------------------------------------
1. 国产的的报警器能信得过吗?
2. 雕刻机只是我们网站的一个项目。干活的并不是我,所以,这个项目不会对雕刻机的进度有影响。
3. 如果雕刻机的生产车间安全工作做不好,年底发生盗贼进门事件,对我们的打击更大。

网友:
手上有12V报警器,12V的电池
DIY啊!!!

网友:
霍尼韦尔的8路报警主机,呵呵。说的是238C吧。的确很便宜,但是很多也是山寨货,仿制的。这样吧,amork,你管你做,我会策划一个报警系统的开源项目。希望你能够支持。

网友:
时间继电器这么贵,那还不如用PLC加继电器代替

网友:
阿莫的智能家居栏目怎么关掉了? 很喜欢的一个栏目

网友:
那自己进去怎么关闭呢,还要隐藏一个总电源开关吧

网友:
不错,不过我觉得还是用低压可能合适些

楼主:
【58楼】 pangxie84 简简单单
那自己进去怎么关闭呢,还要隐藏一个总电源开关吧
-------------------------
是的,有一个隐藏的电源开关。 进去后,有20秒时间是不报警的。

请在20秒内将系统关闭。 偶尔你可以等20秒过后,检查系统是否正常,一有报警声才关闭。

楼主:
有人能找到人体感应电灯开关的电路图吗? 如果能修改一下电路,让它可以在刚通电时不亮,并且以后每次被触发时,有20秒的延时,就不必使用2只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
加一个控制路灯的时控器就可以设定时间自动开和关了

网友:
呵,我做的一个报警产品采用的相似的功能,供参考。
布防采用电话机,输入布防密码30秒后进入布防状态,开门后有30秒的时间,撤防也采用电话机,输入撤防密码进行撤防。
窃贼一不太可能想到电话机有这功能,二则他也在30秒之内无法破解密码的。

网友:
最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

网友:
就是我也没有啥能让贼惦记~~~

网友:
普及型室内挂壁被动红外线移动探测器,尤其适合小区防盗使用,外形时尚精致, 线条流畅,适合任何装饰环境。
·自动脉冲数调节,二级调整
·抗射频干扰金属护罩
·自动温度补偿
·Lodif段式Fresnel镜片
·可选用各种功能镜片
·高密度表面贴片设计
·阻燃外壳

这款仿枫叶有线红外还具有检测灵敏度调节功能,打开内部金属屏蔽盒的上盖,戴上跳线帽为高灵敏模式,不戴为低灵敏模式,可以降低误报率,有线红外的安装高度推荐为2~2.7米,如果现场环境无法达到这个位置,可以调节安装高度调节螺丝的固定位置,可以在1.1~3.1米之间选择。。

左下角是一个防拆开关,当外壳装上后开关会被压住,右边的两个防拆触点就会接通,如果此时外壳打开,防拆触点就会立即断开。中间两个接线柱是电源,左边是地,右边是正电源可以接9~16V直流电源,静态电流为14毫安,报警输出时电流为18毫安,最右边两个接线柱是报警输出触点,当没有检测到人时触点闭合接通,当检测到有人时触点断开,有线红外一般工作在常闭模式,当需要防拆功能时,可以串入防拆触点来实现。图中最上方是一个绿色电源指示灯,受右边一个跳线帽控制,跳线帽戴上LED允许点亮,不戴是LED不工作。

楼主:
唉,失败。

刚才收到了在淘宝买的10只时间继电器。发现 .... 不是二手日本拆机件,而是高仿的。。。。

唉,淘宝的商家没有几个有信用的。 买之前我已经反复反复声明了。。

网友:
东明卖的不知是不是真日本二手的?

楼主:
310元买了10只,全部退货 ....

网友:
卖家知道,就是和你耗时间

网友:
这种红外探头好像空调室外机发出的热气会让它误报!!!

网友:
BISS0001的2脚接一个NE555定时10秒,9脚再接一个NE555定时2分钟,应该行了。

网友:
看了3个主题帖跳到这里^_^

网友:
资料上说,被动红外线移动探测器是感应人体发出的特殊波长的光线,而且是人体温度越高于环境温度,他就越灵敏。
我的问题是,如果盗贼用不透光的东西,把自己裹得跟日本忍者一样,再带个墨镜之类的东东,那么这个传感器还会报警吗?

楼主:
我正在开车购买人体感应开关。打算购买5种不同型号,不同档次的解剖分析。

我现在偏向于取消时间继电器,直接修改人体感应开关的电路。 这样,成本会降低许多,而可靠性并不降低。

网友:
这是一种带预警功能的报警器。报警系统很关键的门的报警怎么处理,开关肯定在屋内,感应开关肯定在屋外,而且必须在人动门的时候就要触发报警,那么问题就来啦:你自己开锁怎么办。

当然,象窗户等环境还是可以用的。

之所以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之前遇到这种问题不好解决,除非用遥控开关等方法。

我刚才看了下,我还有不少这种外壳,如果,想DIY的朋友,我可以提供资料,使用MCU方案的,很稳定的,外面有数万个在使用,长的也有七八年啦:
1。采用3527的蜂鸣器,声音也有100多分贝,但又不至于象警号那么夸张,扰民。
2。采用9V供电。
3。开电就工作,MCU检测是否第一次开机,如果是,3分钟之内不执行报警工作。
4。报警器可接红外感应,人体感应等各种探头做为预警,以人体探测为例子:在3分钟后,当人体靠近,则报警器发出报警声音,当人体离开,则立即停止报警,起警告作用。
5。报警器可接断线探头做为报警,例如,门上用门磁。假如窃贼不理会预警而将门被打开,在在延时30秒内,如不关电源,则报警。本报警器就是预警和报警相结合工作的,根据实际情况可放弃预警功能。
6。应用面极广,最大的优点是简单实用,安装简单,价格低廉。而且也可非常简单的扩展为和现有的市场上的各种报警系统联网使用。
7。报警器批量成本不会高于8元人民币。

楼主:
刚才在华美乐买到了两款:

1. 美国贝尔智能的人体感应
2. 施耐德的人体感应。

施耐德的人体感应看来质量很高,迟些解剖再研究。

目前手上已经有4个样品。

网友:
感兴趣话题,mark

网友(2010-01-14):
我就是做安防工程的,象这样的系统我还是推荐采用成熟的报警系统产品:)安防系统,可靠&稳定放在首位!
自己DIY的话,各人水平不同,可靠性无法保证的。。。有兴趣深入讨论的朋友可以PM我^_^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做安防工程的,象这样的系统我还是推荐采用成熟的报警系统产品:)安防系统,可靠&稳定放在首位!
自己DIY的话,各人水平不同,可靠性无法保证的。。。有兴趣深入讨论的朋友可以PM我^_^

你能开源出来吗? 如果不能,不要在这里做广告了。谢谢。

网友:
阿莫你的时间继电器好眼熟哦,是不是欧姆龙的哦,原装的蛮贵的,我们以前公司都是原装的

网友:
红外的传感器,容易受温度等环境因素影响,产生误报;现在安防领域中,一般民用市场采用红外.超声波比较多,中高端采用红外超声波微波三鉴,而比如一些机场的防入侵系统,监狱控制系统就比较倾向于微波来感应。但微波有一个缺点就是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性不好,国外的要好很多,但价格相对又高。
贴个图:红外三鉴,具体的我没有时间去实践,仅供参考!!

网友:
好!正需要

网友:
还不错啊,就是成本高了些!

网友(2011-02-19):
BISS0001电路不错呀

网友:
阿莫真的挺有意思,有机会给你发点专业的报警主机方面的资料和当前主流报警主机的使用手册,编程手册等

网友(2011-06-07):
记得看过一个资料 说是一个公司的门禁用了什么密码锁,IC卡等等都被破_解或破坏了

最后一个开锁师傅给出了个主意,在门边上做了一个小开关,按一下就能开,结果用了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阿莫这么好的平台开个智能家居的版块。

网友:
呵呵,标记一下

网友:
知道尼赛拉否?知道那个看似山寨的白色塑料罩子叫做菲涅尔透镜否?

网友:
实验室里一箱子时间继电器啊,搬家时差点当垃圾扔掉
原来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网友:
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8路红外无线报警主机遥控控制,才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