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高手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关于MK电调中的几个问题,有点疑问:
这部分的主要功能是不是供电?

下面部分的功能是什么?

这一部分是不是测量的反电动势?

这部分应该是烧制程序用的吧?

还有在M8中有几个相同功能的引脚:16,27(SDA),17,28(SCL)

应该是I2C接口,是把它们的引脚直接相连,然后接飞控版的I2C接口嘛吗?

现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1是测量电池电压。
图2电调过流检测电路。
图3是反电动势以及过零(中点)电路。
图4是AVR单片机的ISP烧写口。
图5中27,28是真正的I2C接口,它是接到飞控的I2C口上的。
那个德国人把AVR单片机上的串口、I2C、ISP口、ICP和INT0中断都做到这个10针的插头上了。

楼主:
谢谢gm,你有MSN嘛,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
请问gm-77 图5中的16,17管脚的功能是?它是怎么用的?望高人指点.

网友:
16,17管脚本来是AVR单片机的SPI接口,可以通过它往AVR单片机中烧写程序。

网友:
谢谢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