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超频怎么办?

楼主(2009-12-07):
ghost系统后,液晶显示器显示超频怎么办,手上可没有CRT的显示器,前提是没有快捷键。请教了。

网友:
恼火,进去安全模式重新设置下分辨率看看。以前有个电脑接宽屏的时候开了电脑再开显示器就这个毛病

网友:
进安全模式

网友:
F5或者F8.
进去把显卡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