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VC编程时,如何在大量运算中实现取消操作?

楼主(2009-12-07):
譬如,我在MFC弄两个按钮,一个是运算,一个是取消

运算按键要实现大量的,长时间的运算

取消按键要实现随时取消运算

可是如果直接在按键的处理消息函数中写运算部分的话,在执行时,整个程序就好像死掉一样,停在那里了……要等运算完才会有反应

那么,要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

我感觉现在自己的思路一直没有跳出单片机的框框,在PC中编程,很难适应……很多想法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

请诸位大侠指点!

网友:
在运算这个按键的响应函数里开一个线程,再用一个BOOL变量(在取消的响应函数里改变变量的值)来表示取消这个动作,在线程里不断检测变量的值,发现有取消这个按键按下就退出线程。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计算部分采用工作线程实现。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大侠

请问除了双线程的办法,还有别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
单线程的话可以在计算函数的循环中判断一个标志,并处理期间产生的消息,示例如下,具体的函数使用查MSDN

volatile bool bTerminate = false;
void SomeClass::OnButtonRun()
{
    while(!bTerminate)
    {
        computing ...
        if (PeekMessage()) //如是有消息则处理消息,以便ButtonStop的消息能得到响应
        {
            DispatchMessage();
        }
    }
}
void SomeClass::OnButtonStop()
{
    bTerminate = true;
}

楼主:
谢谢shark 兄的指点

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