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机如何去电孤呢??

楼主(2009-12-07):
有个产品,要用继电器(可控硅不行)控制交流电机的通断和正反转。但是断开时继电器电孤比较大。
想问一下如何去掉电孤会比较好呢,有这方面的朋友吗?希望讨论一下。

楼主:
才106W的电机,用接触器说不过去吧。。。。。。。
努力想办法中。。。。。。。。。。。。

网友:
1、加快继电器的断开速度;
2、加RC灭孤。

网友:
2、加RC灭孤。

3. 在过零开断继电器?

网友:
一般是在开关二端并联一个RC电路,用来维持并衰减开关断开时电感中的电流

网友:
最好还是在电源侧加可控硅控制,后面再加继电器控制倒转。继电器没吸合时电流通过常闭正转,要倒转时继电器先吸合,再导通可控硅。做得好的,可以检测0相位时触发或是断开可控硅,这样大大延长2使用寿命

网友:
继电器和可控硅并联,先接通继电器后接通可控硅,断开时先断开继电器再断开可控硅

网友:
避免继电器触点电弧的研究试验-作者:茹家跃,-《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分析了电器设备中的继电器开关在断开和接通过程中,产生触点打火电孤现象的原因及影响,提出了避免继电器触点电弧打火现象的三种方法.
scholar.ilib.cn/A-cqjyxyxb200406015.html
作者:茹家跃 - 2004 - 所有 4 个版本

网友:
二极管阻容保护

网友:
也可以并压敏电阻,很多设备里这样做

楼主:
试过用压敏电阻了。。。。效果不大。而且压敏电阻好像还有使用次数制定。

网友:
在继电器里灌入六氟化硅,可以申请专利拉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