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四轴 求助 角速率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如何选用?

楼主(2009-12-07):
请教各位前辈

国内可以选择 且 比较容易获得的 角速率 和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何种型号 性能最好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议尝试 ST 的产品。上次 ST的MEMS产品推介会去了,四轴可用的包括:

角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
地磁传感器
空气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这样一个公司的产品就配齐了,不用找其他公司的产品了。

再配一颗STM32的单片机、ST 的LDO……最后这个板子可以卖给ST公司当样品。

网友:
价格是否更有吸引力呢

楼主:
是啊 st 的芯片 似乎 比较贵 精度如何啊?
1楼师兄 可否介绍介绍

网友:
角速度:LY530,,三轴的LY540 __ 就是不知道价格...先有价格,,才便于做对比!!  (同档次的东西才能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