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would you like to retry with external reset en

楼主(2009-12-07):
马老师您好,在利用JTAGmkII仿真时(ATmega128),提示:“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would you like to retry with external reset enabled”,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您帮帮忙。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同问,谢谢

网友(2010-03-25):
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出现这个情况有多种原因

网友(2010-10-10):
你是怎么解决得啊? 我的搞了好久了,都没有解决,现在直接载马超老师的开发板上也不行了,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检查容丝配置,是否允许了JTAG口

网友:
用ISP 看过熔丝位,是有允许jtag口的,而且以前三块芯片都一直是用jtag 仿真的,现在只能用随开发板一起的并口ISP 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