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市电电压原理

楼主(2009-12-07):
问个问题
测量普通市电电压的原理是什么?
交流电100V~250V之间

楼主:
1. 测量有效值
   220VAV->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成直流->分压 处理器AD处理。

2. 测量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和频率。又怎么弄?

有思路做两者兼容的么?
最好不用万用表的集成芯片方式做。

网友:
取样频率 >1kHz 大概就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了。

网友:
直接采瞬时值,进行计算,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这样做的,精度,万分之五

网友:
我们公司的

220AC-10AC-10DC-滤波-324-AD

楼主:
TO :  Ziooo
  1.  220AC -> 10AC  用变压器?还是什么?
  2.  10DC  滤波得做到什么精度?
  3.  运放324 处理什么?都交流了,怎么处理?

楼主:
TO:  xyz2008

  直接采瞬时值,进行计算,这个电路怎么处理?
  能具体点说说么?用电阻分压?

网友:
FFT可以算吧

楼主:
快速傅里叶 算结果?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单片机有AD吗?

网友:
1. 测量有效值
   220VAV->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成直流->分压 处理器AD处理。
这个方法就可以的,显示有效值,你的第二个方法太繁琐了

建议 220VAV->分压->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成直流-> 处理器AD处理。

楼主:
TO :  fsclub
知道的哦。好多单片机都用的。

我就是想用带AD的单片机做。

典型的 AVR 不就有么?

楼主:
TO :  kite2006

你的办法很好。
简单。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经过整流二极管后的滤波电路,要把直流稳到什么程度,如果稳的效果不好,对后面的AD采样效果差好的。

我试一试吧。

网友:
T0: 3楼的兄弟,,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怎么测量一个瞬时值,然后怎么运算一下?
还有精度 万分之5 是个什么概念?是说如果测量1万V , 误差是5V的意思吗?

网友:
我也对5%%很好奇,我现在也想做一个AC380的采样,我想问问大家怎么解决零点飘移的问题

网友:
还用个分压后,用精密整流,再直接到AD也可以

楼主:
分压如和分?

网友:
TO :  Ziooo
  1.  220AC -> 10AC  用变压器?还是什么?
  2.  10DC  滤波得做到什么精度?
  3.  运放324 处理什么?都交流了,怎么处理?

1 变压器 放在另外一块PCB上面
2 精度不高,比三楼的差远了。。(线性不好)
3 变成直流以后再过324,

楼主:
谢谢楼上!
你的思路不用单片机?
不知道你的324 用做什么东西!

网友:
用单片机啊
324 什么用不是很确定

电路时一位享受国家津贴的老工程师设计的

过了2次324

放大倍数都是1

估计为了稳定吧

楼主:
TO :  Ziooo

可以上传个电路图么?

网友:
·分压测量的精度高, 但是电路没法作成隔离的了~~
·采用变压器-整流-滤波的方法,变压器的公差、整流二极管的公差都算进去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整流二极管的温飘,对测量精度还是有蛮大影响的。

楼主:
mavericklx

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有的万用表就是用分压电阻做的。

楼主:
上传个我的分压电路

用软件模拟的。

i = u / R = 220*1.4/200k = 1.54mA

p = i^2*R = 1.54mA * 1.54mA * 100k = 0.237w

所有电阻都采用1/4w封装形式

没问题吧

楼主:
之后用AD去采电压值。当然上面的电阻分压还不够,还得继续分。
采用单片机AD做。

网友:
用高阻值电阻分压(或者变压器或者电压互感器),再用精密有源整流(或者测半波的峰值),再进AD。

楼主:
TO :  fsclub 绿林好汉

你的意思是两种方法

1.  用高阻值电阻分压,再用精密有源整流,再进AD。
2.  变压器或者电压互感器,测半波的峰值,再进AD。

还是4种组合?
要是4种组合,我有个疑问,就是用电阻分压后,怎么测量半波的峰值,分压后与AD前之间的电路怎么连接?
总感觉单片机直流电的GND要是没有桥整流,怎么与这个交流连接。

楼主:
自己偷偷的顶下~

网友:
以前采用的方法是:交流互感器(220比5) + 精密全波整流 + RC滤波,然后到MCU的AD。

楼主:
TO :  cjr82123
1. 精密整流到是可以。你用的精密整流什么型号?
2. 还有就是,我想直接用电阻分压,可分压后要是不用整流,怎么和AD连接呢?

楼主:
转载别人的

求有效值的应该吧不难吧,MEGA的采样频率可以到15KHZ以上,用高速采样的方法可以方便的解决。由于ADC不能测负值,因此要先有个前端电路将零点抬高,并处理好幅度问题,比方说基准用2.5伏的时候,把零点抬高到1.25伏,一个STEP是2.44毫伏,这样输入范围是-1.25V~~1.25V。

最好是用个加法器,对电压进行平移.

网友:
我准备用的是全波精密整流2个4148和LM324就可以了

楼主:
TO:    fugeone

那你的LM324 供电怎么处理?  精密整流你用什么型号?

网友:
有能用的方案吗?

网友:
【1楼】 guozs1984

积分:214
派别:
来自:
        1. 测量有效值
   220VAV->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成直流->分压 处理器AD处理。

********************************************************************

真的能测量有效值吗?

网友:
整流后不要加RC滤波,一个周期内直接用32~128点采样不行吗?

楼主:
TO :makesoft

之前不太清除怎么测量有效值,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整流后,将交流抬高,再AD采集,软件处理,算有效值。

楼主:
我现在的思路是:  要用电阻分压,将220V交流转换成 1V交流,之后用运放器将交流抬高,后面用AVR  ADC采集数据,处理计算。

网友(2011-05-04):
我用的方法是电阻分压--精密半波整流--单片机AD--取最大值--换算成有效值,效果感觉挺好1%

网友:
方法多种多样好

网友:
取最大值或者平均值来换算有效值的方法精度比较低,遇到波形畸变的时候误差会很大。
而周围有可控硅设备、半波整流设备等,都会影响电网的波形 。

想要精度高的话,不要用变压器降压,理由同上。

网友(2020-03-17):
电阻分压  隔离  ad直接采集

网友:
论坛以前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10267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