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网站开源逻辑分析仪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9-12-08):
昨天下午刚收到的网站开源逻辑分析仪,兴冲冲的开始安装,没想到Cypress驱动装不上,
说找不到驱动程序,说明书里也没有如何安装的说明,而且发货居然没有光盘。
没办法,使用ezusb驱动,居然能够找到驱动程序,只是提示“EEPROM MISSING”,
可是还是连接不上设备。
    哪位安装过的大侠指导一下,或者请roasn 冰封的心同学指导一下。

    在线急等!!!

网友:
用ezusb驱动肯定会提示EEPROM MISSING的,因为我在里面做了处理,这样才能更新68013的程序。
ezusb能认出来应该那个驱动也能装上啊。

你看看安装ezusb驱动后显示PID和VID是多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双击器件名称,在最后一栏能看到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双击那个“EEPROM MISSING”的器件->详细信息

看看下面的字符串是什么

网友:
另外,很早以前就说过了,由于软件更新较快,所以发货不会带光盘,需要软件驱动可以从论坛下载,谢谢!

楼主: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双击那个“EEPROM MISSING”的器件->详细信息:
USB\VID_04B4&PID_8613\5&10EF021E&0&5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68013找不到EEPROM,要不我给你更换一台?
如果你要自己查的话,应该是24C64与68013之间的I2C连接断路了

网友:
非常抱歉,发货给阿莫前我全部都测过3遍以上的,想不到还是出现了问题

楼主:
我先自己查一下看看再说吧
谢谢你的解释
有事再联系

网友:
68013A的22脚与24C64的6脚连接,68013A的23脚与24C64的5脚连接,相关电阻为R8、R10、R11,其中R11为跳线用的0欧姆电阻,连接68013A的23脚与24C64的5脚。

估计是这两条线某一条有问题

楼主:
好的,我查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支持与理解

楼主:
谢谢  roasn 冰封的心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24C64的5脚虚焊了
现在已经ok了

网友:
晕死,看来我的焊接技术还有待改善啊

网友(2010-05-22):
roasn 你手工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