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OS下,操作软件模拟的SPI,I2C等接口,需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楼主(2009-12-08):
请问在OS下,操作软件模拟的SPI,I2C等接口,需要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或者更严重需要禁止中断??

网友:
如果是最底层的I2C,SPI时序是不需要的。
如果有信号量的访问,异步访问估计就要了。

网友:
spi没写过软仿,也没研究过时序细节,不清楚。
I2C要禁止中断,注意看时序说明,时间长了,具体哪个步骤不记得了,好像是最后一个确认位,要求在xx时间内作出响应的。

网友:
是的,SPI主设备是不需要考虑中断的,SPI从设备的模拟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