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ASCOM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12-08):
本人学习了一段时间的BASCOM,软件的易用性很不错。但是每次在编好程序后仿真运行的时候,机器就跟呆傻一样,没有任何反应,PRINT语句也没有输出,input语句的提示也没有,我已经在程序的首行加入了$sim语句,仿真的实时刷新与TERMINAL按钮也都点上了,偶尔也有可以正确运行的时候,但做不做修改,第二次仿真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请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我现在仿真只好在PROTEUS里做了,每次先搭电路太烦了

网友:
还是用C 吧,BASCOM入门相当简单,新手在一天内都可以编出许多有难度的程序,但是他的缺点呢?什么效率代码简洁这些都不说。BASCOM最大的不足是没有C灵活,你用久了就会知道。
我两种都用过,感觉C比较好用。其实我学C才没几天,但VB在读高中时都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水平还停留在入门,抛开各种性能比较不提,能够解决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就应该是一个好工具,一个应该掌握的工具。还是希望有相同爱好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二,程序都可以调试出来,只是不如用BASCOM的仿真来的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