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借宝地本人有一个家庭用无线体温计的构思,请大家指点一下可行否

楼主(2009-12-08):
起因:孩子3岁多了,没少感冒,每次感冒都要量体温,还要观察趋势,所以要量很多次,
      有孩子的可能深有体会,(当然打吊瓶直接降下来的不算,呵呵)有时睡觉中也会烧上来,
      所以以前就有做一个无限体温计的想法,一直未深入实施,最近大人孩子又感冒(伤风)了,
      折腾了一个星期,所以旧事重提,希望大家给个参考意见,如果有做过的,或想参与做的,
      或有市场的,请提出您的宝贵意见,非常感谢!
终端机:希望儿童10x20mm,最大20x30mm,能充电1h工作48h,距离5-10米,可以夹在腋下
        主要难点是体积小、工作时间、距离
主机  :64*64或128*64点阵,相对功能就好扩展,
无线协议:自做简易的或simpiliciTI或基于simpiliciTI改造
频率: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管理规定 中
5.防盗报警无线控制设备
每次电波发射的持续时间不超过1秒;两次间隔时间不小于1分钟;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
十一、防盗报警无线控制设备:用于短距离的汽车、车库、贵重物品、紧急情况等安全、防盗和报警无线电控制设备。
1.使用频率:315.0-316.0MHz,430.0-432.0MHz;
2.所发射的电场强度在距设备3米处不得超过6000μV/m(采用平均值检波);
3.杂散发射的电场强度在距设备3米处不得超过600μV/m(采用平均值检波);
4.占用带宽:≤25kHz;
适用于此项!!!适用于  贵重物品、紧急情况等安全  项,
IA4421                    430.24-439.75
CC1100   300-348          400-464
选430.0-432.0MHz 取4-6个频点;

补充:
非常感谢楼下的,其实耳蜗红外测温也不贵,便宜的百元出头。
主要是有时候睡觉时会升高,如果晚上睡前37.5-37.9以上,如果不控制,晚上极有可能烧到39,甚至更高,只有多起来,呵呵

回家给孩子量,用CR2032的电池好象可以接受,初步希望尺寸为23*14,做不下用29*18.

网友:
很有前景

网友:
用一对NRF9E5也可以啊,433M,10dbm,无需功放,50米没有问题,当年毕业设计做的就是无线温湿度采集。

网友:
终端机太小,要考虑被小孩吞进肚子里的问题。但方案很有新意,应该值得做,无线我没问题,协议有成熟的一直使用的,使用ASK。

第二个实际就是防丢器类的产品啦,我做过。但建议还是使用ASK来做。

网友:
含有小件或容易脱落小件的玩具一般都会说明要求大于3岁或6岁

网友:
不如做那种对着耳朵或者额头一照就能测体温的红外温度计,给婴儿测体温他不是那么老实,所以夹在掖下很不方便

网友:
我儿子也经常有病,小的时候我就打算制作一个,并且制作了一个,但是可能和器件选型有关,效果并不好。现在我给我儿子用的还是耳蜗是红外测温仪。

我有两个耳蜗红外测温仪,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台湾的,日本的省电,每次的读数一致性较好。单都不影响使用效果。
还有一个和阿莫给电机测温度的红外测温仪。用来不影响他睡觉的初步测温,如果发现异常,采用耳蜗的。

幼儿测体温非常麻烦,舌下和腋下比较麻烦,幼儿不配合。而且测温时间长,以前水银的有不安全。我当时做了个ds18b20的,但是准确读出也要将近2分钟,而且放在腋下也经常容易松动,如果拿胶布固定有容易引起疹子。而且还要带电池等,幼儿会非常不舒服。

幼儿测体温通常有线即可,或者传感器放到孩子的衣服贴近皮肤处,因为医院医生都是以腋下温度为准,所以最好测腋下温度。如果都不好解决,简易我现在的测试方法。

用孩子感冒期间,如果发现孩子突然呼吸急促,很有可能体温上来了,那红外测温枪测额头,内耳,监测体温,如果已经升高,用来判断是否吃退烧药的时候,用耳蜗测温仪,一般耳蜗测温仪要比腋下高0.3度,超过38.5度可以吃退烧药了。

网友:
这个我觉得值得开个diy的专区吧,我也刚有孩子。肯定需要,而且需要的人也不少吧

网友:
耳蜗红外测温最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其实耳蜗红外测温也不贵,便宜的百元出头。
主要是有时候睡觉时会升高,如果晚上睡前37.5-37.9以上,如果不控制,晚上极有可能烧到39,甚至更高,只有多起来,呵呵

网友:
支持,这东西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