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可以下载,FPGA_DONE引脚不拉高,上电后只拉高一分钟左右,又低了。

楼主(2009-12-08):
可以下载,FPGA_DONE引脚不拉高,上电后只拉高一分钟左右,又低了。再上电,还是一样,只是拉高时间短了一些,再试几次彻底不拉高了。很可能是焊接问题,有虚焊,动动引脚之后又拉高几秒钟,但是输出不正常。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自己不都说了。。。虚汗,电源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哪个型号的,并口下载还是USB下载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用手按住FPGA 正面,垂直向下,如果可以工作 应该就是 虚焊了

自己的功底自己应该清楚,问题还是比较好找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