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问题:clk 前面的"0"和"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8):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cnt1)
       0:clk_temp1='b1;
       1:clk_temp1='b0;
  endcase
  end

请教: clk 前面的"0"和"1"是什么意思?

网友:
cnt1的值如果==0,执行clk_temp1='b1; 如果==1,执行clk_temp1='b0;

网友:
“clk”前面未见“0”和“1”

鉴定完毕

网友:
呵呵,不要较真嘛,楼主说的是clk_temp1前面的

网友:
基础问题。。。看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明白了,原来是个条件语句.

网友(2010-04-27):
我的哥啊

网友:
楼主不看先看基本的语法就直接看代码的么?

网友:
先看看verilog语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