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SSCOM32或超级终端的Ctrl^Z 和 串口助手发送0x1a 有什么区别?我用SSCOM32发短信

楼主(2009-12-08):
我用SSCOM32发短信没问题,同样的内容用串口调试助手就不行了

AT+CMGF=1

OK
AT+CNMI=2,2,0,1,0

OK
AT+CSDH=0

OK
AT+CMGS="13956997308"

> BISUO
+CMGS: 85

OK

网友:
如果没发错,就没区别

楼主:
恩 是啊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我验证过了

但是用Ctrl+Z 实现发送,串口助手是不行的 要用其它的。在这谢谢 苹果猫

网友(2010-03-18):
能发就行了,最终应用总不会是用超级终端,串口助手发送,SSCOM32发短信吧,编程时记得发Ctrl+Z就够了

网友:
有区别的,举例:
在文本处理中, CR, LF, CR/LF是不同操作系统上使用的换行符.
Dos和windows采用回车+换行CR/LF表示下一行,
而UNIX/Linux采用换行符LF表示下一行,
苹果机(MAC OS系统)则采用回车符CR表示下一行.

CR用符号'\r'表示, 十进制ASCII代码是13, 十六进制代码为0x0D;
LF使用'\n'符号表示, ASCII代码是10, 十六制为0x0A.

具体原因懒得说……原谅我吧,有兴趣可以去百度一下0x0A和0x0D的区别。

楼主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按以下格式试一下:

PDU格式:

AT+CMGF=0 此处结尾加0x0D和0x0A,此处也可以省略0x0D

AT+CMGS=xx + 0x0A  ------>只加0x0A

出现'>'后输入PDU编码,最后加0x1A

TEXT模式的话

在 AT+CMGS="13956997308" 后只加0x1A

网友:
忘记说了一下 不是0x1A的区别  而是先前命令后换行/回车的区别

网友:
0x1A -> Ctrl+z -> 文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