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PWM的程序。

楼主(2009-12-08):
module shiyan01 (iclk,rst,oclk);
input iclk;
input rst;
output [5:0]oclk;
reg [15:0]counter;
reg [5:0]off;
reg [15:0]pwmwidth;
reg [15:0]pwmperiod;
reg [2:0]counter1;
reg clk;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ounter<=0;
   pwmperiod<=16'b1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pwmperiod-1)
    counter<=0;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pwmwidth<=16'b0000000100000000;
else
  begin
   if(counter>=pwmwidth)
    off<=6'b111111;
   else
    off<=6'b000000;
  end
end
assign oclk=off;
endmodule
为什么我写的这个程序的输出一直是0,没有形成波形呢?

楼主: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reset的高低是否有问题?

楼主:
没有吧?下降沿复位啊

网友:
我拿你的代码(verilog应当称之为代码,而不是所谓程序以示区别),跑了仿真。能出来波形。
testbench如下:

module shiyan01_tb;

        // Inputs
        reg iclk;
        reg rst;

        // Outputs
        wire [5:0] oclk;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hiyan01 uut (
                .iclk(iclk),
                .rst(rst),
                .oclk(oclk)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iclk = 0;
                rst = 1;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rst = 0;
                #100;
                rst = 1;

                // Add stimulus here

        end

                always #10 iclk = ~iclk;
endmodule

楼主:
我也用MODSIM做过仿真的,输出一直是0,而且我下到板子上也是0,没变化

楼主: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shiyan01_tb  ;

  wire  [5:0]  oclk   ;
  reg    rst   ;
  reg    iclk   ;

  initial
  begin
      iclk=0;
      rst=1;
      #20 rst=0;
      #120 rst=1;
      #10000 $stop;
  end

  always #50 iclk=~iclk;

  shiyan01
   DUT  (
       .oclk (oclk ) ,
      .rst (rst ) ,
      .iclk (iclk ) );

endmodule
这是我的TB

网友:
你仿真的时间太短了,加长100万倍看看。

楼主:
仿真时间加长了也没用啊

网友:
。。。先用我写的tb跑1秒看看。。。

楼主:
恩,谢谢你,确实是仿真时间太短了

网友(2017-12-27):
没看懂你这个!我最近也在搞CPLD的PWM 还没有摸到门!